连杆机构运动分析

楼主(2022-03-04):
哥哥们好,弟弟又来学习了

这样的连杆机构运动分析是怎样的,怎样去确定杆长,怎样去进行设计,谢谢啦????

网友:
SW布局草图里可以做这个,你看看。

网友:
如果不会数模分析的话,可以在sw草图里模拟轨迹,然后在仿真里检测受力情况

楼主:
使用sw草图画的,但是怎么设计我还不会,我好累,我只给出了杆的长度和转动付在杆上的位置,草图就完全定义了,太难了呀

楼主:
|pyi000920发表于 03-04 20:11使用sw草图画的,但是怎么设计我还不会,我好累,我只给出了杆的长度和转动付在杆上的位置,草图就完全定义了,太难了呀
还是谢谢大家给的建议

网友:
做连杆还是proe好用,直接用动态草绘,一下子就得到想要的轨迹。sw只能用布局来做,没这么方便。

楼主:
|cool44发表于 03-04 20:56做连杆还是proe好用,直接用动态草绘,一下子就得到想要的轨迹。sw只能用布局来做,没这么方便。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机构四点一线后,会不会被卡住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