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凸轮槽要怎么热处理来保证硬度

楼主(2022-03-04):
现在有一块大牌坊 ,牌坊上有个凸轮槽  。这个凸轮槽要怎么热处理来保证硬度

网友A:
额牌坊一般都会想到是石头,能热处理的肯定是钢铁咯,这个槽么表面淬火就好了啊,还能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牌坊一般都会想到是石头,能热处理的肯定是钢铁咯,这个槽么表面淬火就好了啊,还能怎么弄呢

我们这边竖着的大板都叫牌坊

网友B:
什么材质的?要保证多少硬度?什么样的工况?
用来敲你的头的话,木头都觉得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的?要保证多少硬度?什么样的工况?
用来敲你的头的话,木头都觉得硬

40CR   用来放滚轮滚针轴承 类似凸轮槽

网友:
牌坊?!

石头底座+木头支撑……这玩意易燃啊

网友:
表面淬火

网友:
表面淬火硬度不够渗碳

网友:
整体淬火,硬度hrc55就够用了

网友:
这是什么材质的零件

网友(2022-04-05):
牌坊?来个牌坊照片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