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配置里面有个配置标注,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03-04):
无意中发现钣金件里会自动添加这个东西,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用处不大,为配置添加备注后所独立出来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处不大,为配置添加备注后所独立出来的而已

什么情况下出来的这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下出来的这个东西??

焊件好像会自动生成按加工和按焊接,平常情况你只需要在配置属性内给他添加备注,就会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件好像会自动生成按加工和按焊接,平常情况你只需要在配置属性内给他添加备注,就会出现了

可我没有加备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没有加备注呀

自己点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选项搞得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选项搞得鬼

我说的是钣金件,不是焊件

网友:
是额外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