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皮带防跑偏

楼主(2022-03-04):
大神们,我想设计一个这个皮带翻转装置,怎么样才能防止皮带跑偏?

网友:
莫比乌斯环?加个双面带法兰惰轮?

网友A:
这种 在很多 翻面结构用到
皮带不能太光滑

滚子 要滚花 增加摩擦力

网友:
古老的题目!

网友B:
滚轮做做凸台及档边。

网友(点评):
支持,所以说古老的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 在很多 翻面结构用到
皮带不能太光滑

非常感谢,你还有电机的选型软件上面的不?新手山路牙

网友:
皮带里面增加一个防跑偏的挡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轮做做凸台及档边。

皮带张紧力很大的时候,这种挡边并不一定能起到作用,皮带厚的话,或许效果还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