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机构,曲柄为主动件,滑块受阻力,求曲柄的最大扭矩

楼主(2022-03-04):
网上找遍了,对心曲柄滑块机构,要考虑惯性吗?曲柄扭矩最大在什么位置?

网友A:
受力分析一下;
曲柄滑块机构,
负载是在滑块上的,滑块往前走,是由于曲柄做圆周运动有一个分力推他了。
滑块往回走,是由于曲柄做圆周运动有一个分力拉他了。
两个极限位置分析,滑块在最远端和最近端时,曲柄需要的力是最大的,由于力臂是曲柄的臂长,所以,所需的力矩也就是滑块在最远端和最近端时所需的力;
滑块在最近端到最远端的速度是停止-加速-减速-停止;
往回拉/往远推 启动时,需要克服摩擦力,
但是对心曲柄滑块有个BUG,就是死点,当滑块的质心、曲柄和连杆的铰点、曲柄中心三个点在同一条直线上时,形成死点,该死点不好克服;
为了克服死点,机构采用偏心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B:
机械原理上面应该有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支点画圆找

网友C:
惯性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D:
要考虑惯量。因为惯量直接会做用到曲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惯性是需要考虑的

惯性如何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分析一下;
曲柄滑块机构,
负载是在滑块上的,滑块往前走,是由于曲柄做圆周运动有一个分力推他了。 ...

曲柄滑块机构以曲柄为主动件,不是没有死点吗?(书上这么写的,以滑块为主动件才有死点),但是我分析出来和你一样,于是我就有点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原理上面应该有

在课本上,没有考虑曲柄和连杆的质量,也没考虑摩擦。算出来在0°和180°时,所需要扭矩是无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考虑惯量。因为惯量直接会做用到曲柄上。

我也觉得这是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但是也没找到明确的思路和合适的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分析一下;
曲柄滑块机构,
负载是在滑块上的,滑块往前走,是由于曲柄做圆周运动有一个分力推他了。 ...

偏心的时候,受力分析也一样,在连线的位置也是扭矩无限大

网友(2024-10-25):
很好奇你们都是怎么受力分析的,曲柄驱动还能有扭矩无限大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原理上面应该有

这是adams?

网友:
如果机构运动速度较低,并且加速度较小,惯性力相对较小,可以忽略惯性力。 当机构运动速度较高,加速度较大时,惯性就不忽略。比如在高速运转的内燃机中的曲柄滑块机构,活塞的高速往复运动会产生较大的惯性力。但是计算比较复杂,但是就是牛顿第二定律和运动学方程进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