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淋清洗机管路问题

楼主(2022-03-04):
请教各位大神,清洗机的过滤器是装在水泵的出水口的。
1、水箱里面的水进入水泵前不需要过滤?过滤器都是装在水泵出水口和喷嘴之间的管路上面?
2、清洗过程中的水压力是这么调节的?

网友:
转接处肯定有减压阀的吧

网友A:
建议过滤和清洗分开
清洗回来的脏水,用一个小泵加过滤袋打到干净水箱
大泵抽干净水箱的水去清洗工位清洗,洗完的水流回到脏水箱

因为如果过滤袋安装在高压清洗管路上,没多久滤滤袋就堵了,滤袋也不合适承受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过滤和清洗分开
清洗回来的脏水,用一个小泵加过滤袋打到干净水箱
大泵抽干净水箱的水去清洗工位清洗 ...

难怪我看到好多清洗单机的照片,都是2个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我看到好多清洗单机的照片,都是2个泵

两个泵也有可能是一用一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