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抖动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2-03-05):
我们1:1抄日本木野V33新机,日本木野V33X轴快整移动30m/min,加速度60m/ss,我们1:1抄袭的样机,装配精度也同样很高,铸件也找国内最好的铸造厂做的(这家铸造厂同材质专门给日本做的)样机同样移动30m/min,加速度60m/ss为什么我们的X轴运动机床抖动很大??后期又装了5台出来也是同样抖动很大

网友A:
牛批了,膜拜!
导轨精度达到多少?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刚性?

电机都是法那科的,型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批了,膜拜!
导轨精度达到多少?

导轨THK-p级和原机一样的品牌,我们装配精度都是0.005/1M,这台机台湾高锋师傅装的

网友(点评):
感谢告知,建议测量比对样机,看看哪里不一样。

网友:
如果机械与精度还有元器件是啥的都是跟原机一样,可能是伺服电机刚性没调好或者人家的加减速曲线跟你们的不一样,避开了共振区域啥的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逐步排除,先确认设备底座是否稳?再确认机械结构是否有间隙了?

网友:
有两台对比应该能找出问题吧,不装电机,手动先对比每个点的运行阻力,如果顺畅度是一样的,再看电机,连轴器,丝杆的同心度,再装电机,再看电机的各种参数是否一样

网友(2022-08-18):
6g的加速度吗?

网友:
1. 感觉X轴重心高了,底盘配重
2. 电机加减速调整
3. 调节机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