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确定齿轮变位系数

楼主(2022-03-05):
今天在测绘一个齿轮的时候发现齿数为15 小于17,观察齿轮齿形,发现没有根切形状,此齿轮是不是有变位,变位系数如何测量

网友A:
变位系数=变位量/模数
变位量是标准齿轮与变位齿轮齿顶圆直径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位系数=变位量/模数
变位量是标准齿轮与变位齿轮齿顶圆直径之差

明白了

网友:
测3齿与测2齿公法线长度之差=基节,再查表得到模数和压力角。再根据公法线长,模数和压力角算变位系数。

网友:
这个根切是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
你最好先把配对齿和中心距的参数确定一下。

网友B:
测量齿轮齿数,中心距,测量模数,推算变位系数。
俩齿轮变位系数为0叫高变位,不为0叫角变位。
取变位系数,一个是配凑中心距,另一个是匹配滑动率,尽量使大小齿轮滑动率相等,这样磨损寿命才长。
变位能平衡弯曲强度,但并不能减小接触强度。

网友(点评):
漏了一个字,应该是“俩齿轮变位系数和为0叫高变位,不为0叫角变位。”

网友(点评):
再更正一点,变位是可以减少接触应力的。

网友(点评):
正变位是可以减少接触应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齿轮齿数,中心距,测量模数,推算变位系数。
俩齿轮变位系数为0叫高变位,不为0叫角变位。
取变位系 ...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