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说定位精度不足需要结构来补!

楼主(2022-03-05):
最近公司在软件的鼓吹下要开发一款新项目,CNC车床取料周转AGV,目前结构设计已经基本成型,软件同事突然提出机器人本身的定位精度不够,需要把取轴的结构由之前的左右对称对夹,改为左右异步对夹,简单来说就是由之前的一个电机带根双反向螺杆,改为两个电机各带一条螺杆独立控制,且加紧的前后底需要再追加压力传感器来保证碰上轴的由信息反馈。。。。。。。。。。。。。。我记得刚毕业下工厂的时候,师傅说过上了车床的轴,再加紧后单边不能受撞击,应为这可能导致偏心和机器损伤,是这样么?

网友A:
没看懂,难道你家车床用的是两爪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难道你家车床用的是两爪装夹?

车床上加工的轴,想用两个夹钳来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上加工的轴,想用两个夹钳来夹

取个料,要什么精度啊。加工精度不是你车床保证的么,跟你取料机械手精度有毛关系。你们家菜鸟系的?

网友:
1.小车定位精读不行,应该跟软件控制逻辑有关。
2.想要提高加持精度,通过双加持分别控制,弥补定位精度,还增加一个电机,成本有点高。

网友B:
软件的同事,就是电气编程的人吧,他为啥插手机械方面的,最反感的就是这种电气人员去评审机械结构,他总会在你鸡蛋里面挑点骨头出来,会打击你设计的积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同事,就是电气编程的人吧,他为啥插手机械方面的,最反感的就是这种电气人员去评审机械结构,他总会 ...

很多这样的人,评审别人项目时指点江山,说别人容易,让他做个方案,没有思路,甚至搞不出来。这种人还很多。

网友(点评):
不气,实在受不了,找个人多的会议,一次叼到他下不来台^ _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同事,就是电气编程的人吧,他为啥插手机械方面的,最反感的就是这种电气人员去评审机械结构,他总会 ...

入行3.5年的电气最爱这样

网友:
车床上夹紧的轴在受到剧烈撞击的话,一定会有偏心的问题,注意是剧烈撞击

网友:
不建议用两个电机。
但是的确取料时要防止刚性碰撞,所以要取料机构那一坨要做成弹性的结构。

网友:
我们曾经有一个项目,负责编程的是项目负责人,他做了一个分析报告,各种公式洋洋洒洒的写了五六页,最后要求机械结构保证在0.001以内的装配精度。然后机加表示做不到,装配也表示做不到,最后设备做出来达不到预期效果就推责任了,后来此人辞职走了项目交给另一个人做,我和另一人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撇除他说的机加精度以外,他的程序有个大BUG(大体的意思是那个BUG有个特点,就是你标定什么尺寸,他就集中到什么尺寸上去,所以做标准块时非常准,换一个就不准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做机械的,根本不会改程序,项目就歇菜了。

网友C:
LZ还是用简图图示意一下更利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还是用简图图示意一下更利于探讨

创意的图纸都不能外传,否则百万赔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创意的图纸都不能外传,否则百万赔偿。。。。。。。。

如果说LZ你不能用简图表达出你所说的东西这个俺信,你说的赔偿这个俺即不信同时也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