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剪板机不受控制的运动问题

楼主(2022-03-06):
厂里有一台液压剪板机,待机状态下,上刀架会缓慢下降约1厘米,然后快速上升归位,如此循环,我想问一下各位师傅,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维修的话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液压控制系统流程图?

楼主:
谢谢晓均,抱歉没有流程图

网友:
电器故障比较大

网友A:
估计是液压管路密封性不足,有泄压的情况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液压管路密封性不足,有泄压的情况在。。。

今天查到一处管道漏油,已经上报买管子了,等换上新的管子再看。

楼主:
新管子已经换上,老问题没有解决,机器暂时能用,各位朋友的回复给我提供了思路,首先要想办法找到原理图分析故障原因,或者检查液压油路的泄露问题,然后检查电气问题,等修好了再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