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加工要求表面无切削液残留

楼主(2022-03-06):
同事最近在打样一铝件,难点在要求亮度高,不能有切削液残留,图一是我们打样件,图二是客户样品。目前用了煤油仍是不行,在工件上会有残留。有其他人建议:车完了不能长时间放,需要及时清理切削液,不然有痕迹擦不掉。
但是试过车削完之后立即清洗工件,但是效果不理想,依然有痕迹,就是与铝材质发生化学反映的样子

本人之前加工铝材质的零件,采用的是金刚石刀片+清洗后再用抹布擦拭的繁琐工艺才保证了工件的光洁度和外观
如果社友有更好的方法,请推荐
目前加工的样子

客户提供的样件

网友A:
1. 增加一套辅助吹气装置;
2. 增加定制擦拭刀具,边加工边擦拭或加工完后用擦拭刀具快速走刀一遍
拙技供参考

网友B:
你们这是自己找事给自己做!

一、工艺不合适

二、切削选择不合适

建议:

一、更改工艺

二、球踢给切削液供应商,由他们来解决,或者重新选择能解决问题的切削液供应商。

网友:
铝及其合金,属有色金属大类,细分还有若干牌号,不同牌号之间,对金属加工液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没问题很简单。有问题就会让你头疼!

网友C:
如果是这样,那就表面处理了,就像铝的表面处理,先在清水槽洗一下,洗掉杂质,再过碱水,把表面的油垢去一下,在清水洗一下残留碱水;
不行就直接上超声波清洗机,加工完直接扔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D:
风冷能达到要求不?

网友E:
不知道啊,没注意过这个,下次路过看看,不过不是用清洗剂清洗的吗?

网友:
找专业的清洗剂厂家咨询一下吧

网友:
试试洗碗机

网友F:
加工完后,超声波加开水清洗 加洗洁精

网友G:
这个光亮度上面的差异确实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增加一套辅助吹气装置;
2. 增加定制擦拭刀具,边加工边擦拭或加工完后用擦拭刀具快速走刀一遍
拙技供 ...

表面有切削液与工件起到化学反应,会发黑或者变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是自己找事给自己做!

一、工艺不合适

切削液有加工铝材质专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那就表面处理了,就像铝的表面处理,先在清水槽洗一下,洗掉杂质,再过碱水,把表面的油垢去一 ...

可以借鉴,买个小点的超声波清洗机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冷能达到要求不?

风吹是可以解决一点问题,但不是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啊,没注意过这个,下次路过看看,不过不是用清洗剂清洗的吗?

清洗剂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工完后,超声波加开水清洗 加洗洁精

增加了一道工序,不过可以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光亮度上面的差异确实不好处理。。。

所以想先从切削液的配方上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借鉴,买个小点的超声波清洗机也行

不知道你是哪里,深圳这边我上次买过一个,内槽长宽高200*150*100,大概一百多;

网友C:
我说的超声波是清晰 表面的污渍,但是表面的氧化,还得是切屑液去解决,
我不是做加工的,我之前有发加工,是硬质阳极?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表面做的很光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削液有加工铝材质专用的吧

合格滴供应商应该会有技术服务到现场了解工况推荐产品,给出合理的建议来解决问题。

网友H:
请问要求光亮这个 是为了什么?外观件么  铝件不做处理么 是因为有切削液造成表面反应之后再做氧化处理 表面会有不同是这个意思么
还是说只要求车光了 然后成活  那样的话 过段时间也不亮哇 氧化了

网友I:
是切屑液冷却不行吗?

网友J:
客户的东西会不会是抛光处理过?或者材料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超声波是清晰 表面的污渍,但是表面的氧化,还得是切屑液去解决,
我不是做加工的,我之前有发加工 ...

加一道工序就是加成本,再就是改变了客户对表面粗糙度的要求,不见得客户会同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要求光亮这个 是为了什么?外观件么  铝件不做处理么 是因为有切削液造成表面反应之后再做氧化处理 表 ...

代工的零件,都得听客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切屑液冷却不行吗?

貌似化学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客户的东西会不会是抛光处理过?或者材料不一样?

都是一样的材料

网友:
说句不该说的,你这车的就跟G啃的一样,擦再干净有P用!

网友(2022-08-01):
担心有残留可以尝试下福斯的切削液
小弟是是做福斯工业油品的,切削液,防锈油,冲压油,齿轮油,润滑油润滑脂等一些机加工用油的。
福斯德国品牌行业认证有的,找我价格也好商量,需要试用装的请联系1760211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