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39)—好久没测绘零件了

楼主(2022-03-06):
    好久没测绘零件了,得有一年多了,都有些生疏了。
    周末去帮干机加的朋友测绘一对蜗轮蜗杆,说是别人拿来的,相关参数啥的一问三不知,这是最麻烦的尤其中心距都不明确。
    这种情况不少见,尤其蜗轮蜗杆没图的情况下现场测中心距5mm以内算有把握的。
    模数,变位系数靠试,中心距靠猜,手上就一把卡尺~~~走着

网友A:
遇到这种我就麻爪了,我到现在也不会画这个。

网友:
你这个角度怎么确定的?

网友(点评):
我猜测应该是先测量蜗杆, 然后大概测下涡轮凭经验出图

网友(点评):
螺旋角是计算出来的

网友:
用投影仪测量啊

网友(点评):
楼主是用卡尺卡的

网友(点评):
其实蜗轮之类的测绘比较简单,外径、齿高、齿数等按照公式计算模数等,当然有变位之类的还是麻烦,特别是工件可能还磨损了,需要齿高、齿宽等和计算数值验证最后确认

网友(点评):
2011ayoon 说的很对

网友B:
膜拜,你的眼睛就是尺!

网友C:
这玩意不好测绘啊,需要有足够的经验才行,楼主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不好测绘啊,需要有足够的经验才行,楼主威武

你能看见我这帖子?

网友:
测差不多的数值然后套

网友:
其实,蜗轮蜗杆测绘作业的最难点是判断基本齿廓及确定压力角。蜗轮蜗杆的常见齿廓是阿基米德,但渐开线,法向直廓等也是有应用的。没有相关仪器,还真不好判定。至于其它几何尺寸,只要记住蜗杆是基准件,不变位,只有蜗轮变位,在明确安装中心距后,还是不难测量的。安装中心距很重要,凭借磨损后的元件尺寸去推测,很不可靠。个人愚见,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看见我这帖子?

能啊,难道不让我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我就麻爪了,我到现在也不会画这个。

这个是标准的,不用你绘,定参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膜拜,你的眼睛就是尺!

王蒙说的,感觉,,,,很,,,

网友:
扫描逆向,价格也还行

网友(2022-10-27):
传动件里面除了凸轮测绘,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2023-01-15):
主要还是中心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