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补胎,发现车上也有弹性垫圈。

楼主(2022-03-07):
一直很好奇弹垫到底啥作用(或者说防松?)
很多振动设备上确实没有(只注意了德国的),
之前的时候注意过底盘和发动机舱内,确实没有弹垫。
不知道为啥这个位置会使用,
车辆装配应该严格按照装配指示书操作,不会自己胡搞吧。

--------------------------------------------------------------------
+
汽车上用的更多的是六角法兰面螺栓。
我还在看风力发电机底座安装的视频里注意过使用了平垫圈,但是没有弹垫圈。

网友A:
机械佬的本质暴露了。

网友:
没有弹片的地方是不是有其他的防松方式呢?比如防松螺母?双螺母?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螺纹紧固件加弹垫不是常规操作吗?汽车行业通常不用弹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螺纹紧固件加弹垫不是常规操作吗?汽车行业通常不用弹垫吗?

实际防松效果,没弹垫的更好,这里有篇文章介绍过。

网友(点评):
可能没有那么可靠,但如果把弹垫就当成平垫,应该也不会那么不堪,反而弹垫的强度比较大会比只用普通平垫效果好吧,这可能是一般场合还是普遍用平垫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际防松效果,没弹垫的更好,这里有篇文章介绍过。

难道弹垫已经过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弹垫已经过时了?

一卷卫生纸都有它的用处的。
弹垫适合需要反复拆装的场合。
那篇文章忘记在哪了,内容我也只记了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佬的本质暴露了。

看悬挂系统,应该是承载式车身结构

网友:
我以前在汽车厂的时候,没见过用弹性垫圈的,都是扭矩扳手打到规定扭矩,不会松,最多就涂螺纹胶
汽车上空间那么宝贵,一个弹性垫圈1mm厚,那么多螺栓,总布置根本吃不消

网友D:
弹性垫圈的防松效果不好,最优的是螺纹胶,螺帽处带齿的结构,这一点已经写在德国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所以。。。。

网友(点评):
兄台是否亲自在德国的机械设计手册里看到过这方面内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弹性垫圈的防松效果不好,最优的是螺纹胶,螺帽处带齿的结构,这一点已经写在德国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所以 ...

不方便传图片,你查一下简明机械手册(德)乌尔里希·菲舍尔 P2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弹性垫圈的防松效果不好,最优的是螺纹胶,螺帽处带齿的结构,这一点已经写在德国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所以 ...

那也要看具体情况的,

以前公司的管道直径200~500的,法兰连接处,必须用弹性垫圈,螺纹胶不顶用。

网友:
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网友:
防松动,这是最大的作用了!

网友:
|将军_JCZ60发表于 03-07 11:48弹性垫圈的防松效果不好,最优的是螺纹胶,螺帽处带齿的结构,这一点已经写在德国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所以。。。。
前段时间有人发帖实验证明用防松脱垫片效果优于螺纹胶。可以论坛搜一下了解。工况好像是高频率动作气缸的连接零件防松脱。

网友:
有幸学过几年汽修和钣金,这个就是防松的(师傅之前说的,我问过)(勿杠,我这样的理论至少十二年前了,属于老式观念了)

网友:
欧洲产品全部不能用弹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方便传图片,你查一下简明机械手册(德)乌尔里希·菲舍尔 P222

来来来,看书。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