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面标注了平面度,对应的面除了标平行度还要另外标平面度吗

楼主(2022-03-07):
有无懂的大佬,概念整的很迷糊了

网友A:
标不标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不标都可以啊

那只标了平行度可以表示平面度吗

网友(点评):
可以啊,你不标右边的平面度的话,可以认为右边的平面度要求和平行度数值一样。

网友:
你图示这种情况是需要标识平行度和平面度的

网友:
右边的平面度不用标,和平行度矛盾了!

网友:
标上也没错,一般不标。

网友:
平行度就已经限制了平面度,不标也可

网友:
要标的,基准面是有平面度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