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零部件怎么使用复制方式?

楼主(2022-03-07):
帮助里介绍有这个功能,可是没有说点击哪里,
操作界面没有这个复制按钮呀

网友A:
2020关于镜像的功能更全面一点,可惜这个功能不能把二维图一起颠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0关于镜像的功能更全面一点,可惜这个功能不能把二维图一起颠倒一下

我2018怎么没有中间这几个按钮?只有一个相反按钮

网友(点评):
说2020版本的功能,就等于2018版也得有吗,你这什么逻辑

楼主:
兄弟,我要的不是生成相反的那个按钮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理解错意思了,sw的复制的意思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零件复制一遍装配,2020只不过提供了多种装配的角度位置;而生成相反镜像就是完完全全一个新的零件,只不过是基于原有零件的镜像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理解错意思了,sw的复制的意思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零件复制一遍装配,2020只不过提供了多种装配的 ...

首先我说的是帮助里面讲的镜像时有个复制方式
其次,你软件什么版本?截图看看镜像时有没有我说的这几个按钮?

网友(点评):
镜像不就是复制+装配吗。。。sw的注释意思就是镜像可以实现两种不同的功能 复制跟相反方位版本 我的意思楼主理解错sw注释的意思,不带相反的镜像就是复制呀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把语文再学一遍

网友:
SW镜像数模还挺麻烦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0关于镜像的功能更全面一点,可惜这个功能不能把二维图一起颠倒一下

可以的 ,工程图也可以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0关于镜像的功能更全面一点,可惜这个功能不能把二维图一起颠倒一下

大神,你看看这个,明明可以做出相反的效果,可软件就是出不来,也没有必要点击生成相反的呀,本身零件是对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你看看这个,明明可以做出相反的效果,可软件就是出不来,也没有必要点击生成相反的呀,本身零件是 ...

零件不是对称的! 你这里属于特殊情况,X轴的长度与Y轴长度相同给了你一种可以镜像复制的错觉,如果这个结构X轴与Y轴长度不一致 (广泛情况),是无法做到相同零件进行复制装配的,除非你类似于角件的结构在XY面上对称才可以实现镜像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不是对称的! 你这里属于特殊情况,X轴的长度与Y轴长度相同给了你一种可以镜像复制的错觉,如果这个结 ...

我就是说我这个模型这种特殊情况呀,那个人不是已经做出了吗?只是他没有细说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说我这个模型这种特殊情况呀,那个人不是已经做出了吗?只是他没有细说怎么实现的

看得出来楼主是一个好学好问的朋友,在此同时,希望楼主可以多做多想我并不是没有细说,反而觉得说得很详细了
理论上来说你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被镜像的组件(这里可以是装配体,也可以是零件)是对称件的时候,应该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这个对称组件的对称面必须与自己的基础基准面(前视基准面,右视基准面,上视基准面)的其中一个平行或重合。
这次真的说的不能再详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出来楼主是一个好学好问的朋友,在此同时,希望楼主可以多做多想我并不是没有细说,反而觉得说得很详 ...

大神终于现身了,让我找得好苦呀原来是这样呀,我试试,

网友C:
以下 转自iCAx 网
大鹿先生的回复
-----------------------------------------------------------------------------------------------
如果確定鏡射的零件本身左右對稱,才有機會在裝配體進行“相同零件”的鏡射。

不過就算零件本身左右對稱,也要注意零件本身的方向是否合理;
什麼叫做合理呢?就是零件的對稱平面,必須與其中一塊默認基準面平行,否則在裝配體裡系統是無從判斷零件的對稱性。

以下有兩例:

1. 零件雖然是對稱的,但是對稱面沒有與其中一塊默認基準面平行,下圖綠色的都是默認基準面,紅色的是對稱平面。

在裝配的四個方向選項中,相信沒有一個是滿意的。

2. 只要對稱面與其中一塊默認基準面平行,下圖紅色的是對稱平面,平行了右基準面(right)。

在裝配的四個方向選項中,其中一個方向必定是想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 转自iCAx 网
大鹿先生的回复
----------------------------------------------------------------- ...

多谢大神,果然这一条很重要;
你用繁体字,难道是台港澳同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