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不同平面的圆链接

楼主(2022-03-07):
各位大神,我要做一个皮带拉伸,两个圆不在同一个平面,怎么把皮带的引导线画出来,现在用3D草图无法进行约束!

网友:
因为你说的情况现实根本不存在,所以软件做不到是很正常的

网友:
这种还是用草绘出来吧,3D草绘有时并不好用,再拉伸出片体!

网友:
两个圆可以不再一个平面上,但引导线必须分别与每个圆在同一平面内。

楼主:
直接放样出来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