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妙无穷的机械动图

楼主(2022-03-07):
斜齿轮传动

斜齿轮是不完全螺旋齿轮,螺旋齿轮是两个斜齿轮的啮合方式,由它们在空间传递力的方向不同来区分。 普通的直齿轮沿齿宽同时进入啮合,因而产生冲击振动噪音,传动不平稳。斜齿轮采用优质高强度合金钢,表面渗碳硬化处理,承载能力强,经久耐用。斜齿轮的优点:(1)啮合性好,传动平稳、噪声小。(2)重合度大,降低了每对齿轮的载荷,提高了齿轮的承载能力。(3)不产生根切的最少齿数少。

轮胎

轮胎是在各种车辆或机械上装配的接地滚动的圆环形弹性橡胶制品。通常安装在金属轮辋上,能支承车身,缓冲外界冲击,实现与路面的接触并保证车辆的行驶性能。轮胎常在复杂和苛刻的条件下使用,它在行驶时承受着各种变形、负荷、力以及高低温作用,因此必须具有较高的承载性能、牵引性能、缓冲性能。同时,还要求具备高耐磨性和耐屈挠性,以及低的滚动阻力与生热性。世界耗用橡胶量的一半用于轮胎生产,可见轮胎耗用橡胶的能力。

齿轮传动

齿轮传动是机械传动中应用最广的一种传动形式。它的传动比较准确,效率高,结构紧凑,工作可靠,寿命长。目前齿轮技术可达到的指标:圆周速度v=300m/s,转速n=10r/min,传递的功率P=10KW,模数m=0.004~100mm,直径d=1mm~152.3mm。齿轮传动是利用两齿轮的轮齿相互啮合传递动力和运动的机械传动。按齿轮轴线的相对位置分平行轴圆柱齿轮传动、相交轴圆锥齿轮传动和交错轴螺旋齿轮传动。具有结构紧凑、效率高、寿命长等特点。

万向节

万向节即万向接头,是实现变角度动力传递的机件,用于需要改变传动轴线方向的位置,它是汽车驱动系统的万向传动装置的 "关节"部件。万向节与传动轴组合,称为万向节传动装置。 在前置发动机后轮驱动的车辆上,万向节传动装置安装在变速器输出轴与驱动桥主减速器输入轴之间;而前置发动机前轮驱动的车辆省略了传动轴,万向节安装在既负责驱动又负责转向的前桥半轴与车轮之间。

另一种万向节,这个零件没看出来是什么

转子

以下几幅没看出来是什么,谁知道?

网友:
动画做的不错

网友A:
没理解转子那张图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转子那张图为什么这样设计。。。

液压泵中的齿轮泵不就是这个原理吗,液压没学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转子那张图为什么这样设计。。。

输送高粘度介质这样的转子会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