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可以不传导热量,刚性,强度稳定

楼主(2022-03-07):
做激光加工时,放置工件的端面用铝做的,激光加工后,温度大约300℃,与工件接触的铝板测量后尺寸有变化,大约差了0.1mm。夹齿,托举端面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网友:
陶瓷。
降低与零件的接触面积。

网友A:
陶瓷
还有合成石,铜棒的隔热一般都用合成石,应该是便宜;
如图是平面口罩机耳带折到内侧后需要通过热治具把耳带定型;
箭头指的这个就是合成石;

网友:
可以看一下殷钢材料

网友:
聚酰亚胺。看你用的起不?

网友B:
如果只是托举的话为什么不考虑点接触?看你图激光切割的材料还是比较厚的,激光切割温度会很高,面接触热传导快扇热慢,而且切割这样的厚板一般都有吹氧。我的想法是依旧使用铝制托盘,在托盘表面开扇热槽,从激光切割机上引一路氧气在切割过程中吹托盘给托盘降温。

网友:
我们是做加热设备的,一般隔热用合成石,不建议用陶瓷,太脆了,

网友:
试试碳纤维材料。

网友:
建议用风冷,或者液冷板。。制作比较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托举的话为什么不考虑点接触?看你图激光切割的材料还是比较厚的,激光切割温度会很高,面接触热传 ...

为什么吹氧气

网友D:
考虑成本可用玻璃纤维来做隔热,但是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
推荐合成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吹氧气

吹氧吹气都一样,吹氧就是直接从机器里面接,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不是吹惰性气体么

网友:
“与工件接触的铝板测量后尺寸有变化”这个怎么理解?
直径方向变化,对加工的工件精度没有影响吧!
厚度方向变化,有影响的,但也要看你的工件怎么加工,如果是切边,貌似也没什么影响!
如果是加工的特征有深度要求,这个变化是有影响的。
以我们做激光专业设备的角度来提一点建议,通常的压头、定位块我们采用黄铜,高级一点的用特殊合金铜,
因为铜的导热好,散热快,还要考虑对激光的反射率,焊渣易清洗,不伤工件、易加工成型等因素。
通常会吹氮气保护!避免激光熔池氧化造成表面太粗糙。

网友:
可以用电木板试试,便宜

网友:
在保证使用精度,钢性强度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在金属表面喷陶瓷的工艺来解决;成本也不贵的

网友:
电木要便宜一点,可以试试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3-07 22:15陶瓷。

降低与零件的接触面积。
关键我那个是加工件,陶瓷的上下表面垂直度,平面度保证不了吧

楼主:
|小胖子挤挤发表于 03-08 08:14如果只是托举的话为什么不考虑点接触?看你图激光切割的材料还是比较厚的,激光切割温度会很高,面接触热传导快扇热慢,而且切割这样的厚板一般都有吹氧。我的想法是依旧使用铝制托盘,在托盘表面开扇热槽,从激光切割机上引一路氧气在切割过程中吹托盘给托盘降温。
可以试试,增加对流

楼主:
|hl90发表于 03-07 23:33 本帖最后由 hl90 于 2022-3-7 23:35 编辑

陶瓷

还有合成石,铜棒的隔热一般都用合成石,应该是便宜;

如图是平面口罩机耳带折到内侧后需要通过热治具把耳带定型;

箭头指的这个就是合成石;

我这个是加工件,合成石估计不行

楼主:
可以考虑下,谢谢

楼主:
|hl90发表于 03-07 23:33 本帖最后由 hl90 于 2022-3-7 23:35 编辑

陶瓷

还有合成石,铜棒的隔热一般都用合成石,应该是便宜;

如图是平面口罩机耳带折到内侧后需要通过热治具把耳带定型;

箭头指的这个就是合成石;

有电话吗

楼主:
|SNT发表于 03-08 10:26
为什么吹氧气
正在考虑用点接触

楼主:
|xinshiji666发表于 03-08 17:10“与工件接触的铝板测量后尺寸有变化”这个怎么理解?

直径方向变化,对加工的工件精度没有影响吧!

厚度方向变化,有影响的,但也要看你的工件怎么加工,如果是切边,貌似也没什么影响!

如果是加工的特征有深度要求,这个变化是有影响的。

以我们做激光专业设备的角度来提一点建议,通常的压头、定位块我们采用黄铜,高级一点的用特殊合金铜,

因为铜的导热好,散热快,还要考虑对激光的反射率,焊渣易清洗,不伤工件、易加工成型等因素。

通常会吹氮气保护!避免激光熔池氧化造成表面太粗糙。

主要是加工端面及外圆

楼主:
|yu1147195126发表于 03-08 21:32主要是加工端面及外圆
厚度有变化,主要加工端面及外圆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3-07 22:15陶瓷。

降低与零件的接触面积。

楼主:
|277741987发表于 03-08 08:01 聚酰亚胺。看你用的起不?
感觉很贵的

网友:
在下面的托板里面安装冷却水管,我们试过,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加工件,合成石估计不行

合成石可以加工的,但是硬度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刚性需要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成本可用玻璃纤维来做隔热,但是使用寿命不长。

玻纤尺寸稳定性很差,或者说玻纤做不出尺寸精度。

楼主:
|xijing1982625发表于 03-08 22:14在下面的托板里面安装冷却水管,我们试过,可以的
有图片吗

楼主:
|小胖子挤挤发表于 03-08 08:14如果只是托举的话为什么不考虑点接触?看你图激光切割的材料还是比较厚的,激光切割温度会很高,面接触热传导快扇热慢,而且切割这样的厚板一般都有吹氧。我的想法是依旧使用铝制托盘,在托盘表面开扇热槽,从激光切割机上引一路氧气在切割过程中吹托盘给托盘降温。
点接触的话,三个点,没有好办法调节,不好弄。

楼主:
|小胖子挤挤发表于 03-08 08:14如果只是托举的话为什么不考虑点接触?看你图激光切割的材料还是比较厚的,激光切割温度会很高,面接触热传导快扇热慢,而且切割这样的厚板一般都有吹氧。我的想法是依旧使用铝制托盘,在托盘表面开扇热槽,从激光切割机上引一路氧气在切割过程中吹托盘给托盘降温。
没法调节三个点的水平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陶瓷
还有合成石,铜棒的隔热一般都用合成石,应该是便宜;
如图是平面口罩机耳带折到内侧后需要通过热治 ...

合成石、陶瓷类的,导热惊人,只是能承受高温而已,跟楼主的要求不传动热量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合成石、陶瓷类的,导热惊人,只是能承受高温而已,跟楼主的要求不传动热量是两码事

你说的这个我还真没查资料,但是你说完,我就去查了;铝合金的导热系数是铝合金 121-151W/mk
而合成石的导热系数是0.25W/mk
我问:热传导系数越大隔热越好?
知乎回答:散热的要越大越好,隔热越小越好;
那就说明,合成石能够隔热;能隔热那就说明传导热的作用很小;

楼主:
|hl90发表于 03-09 23:24
你说的这个我还真没查资料,但是你说完,我就去查了;铝合金的导热系数是铝合金 121-151W/mk
而合成石的导热系数是0.25W/mk
我问:热传导系数越大隔热越好?
知乎回答:散热的要越大越好,隔热越小越好;
那就说明,合成石能够隔热;能隔热那就说明传导热的作用很小;

主要问题是,托举端面由于受热,高度变化,托举端面是基准面,加工过程中产生误差!

网友(点评):
其实你说的这个不是问题,合成石耐高温的,我觉得还是你之前说的,抓取的问题;

楼主:
|小胖子挤挤发表于 03-08 08:14如果只是托举的话为什么不考虑点接触?看你图激光切割的材料还是比较厚的,激光切割温度会很高,面接触热传导快扇热慢,而且切割这样的厚板一般都有吹氧。我的想法是依旧使用铝制托盘,在托盘表面开扇热槽,从激光切割机上引一路氧气在切割过程中吹托盘给托盘降温。
为什么要吹氧气呢,跟吹风一样吗

网友:
托举端面的话可以考虑S136高温回火(530°左右)硬度可达63HRC、并且淬硬之后尺寸稳定能保证要求。-合成石也可以考虑能耐高温和尺寸稳定但是看300度左右感觉用不上。。。
夹爪的话一般用SKD11吧就够了

楼主:
|lenda发表于 03-10 09:39托举端面的话可以考虑S136高温回火(530°左右)硬度可达63HRC、并且淬硬之后尺寸稳定能保证要求。-合成石也可以考虑能耐高温和尺寸稳定但是看300度左右感觉用不上。。。

夹爪的话一般用SKD11吧就够了
我想用45号钢行调质处理,不知道能不能降低由于温度变化导致的尺寸变化

网友:
楼主不用纠结那么多,在端面圆盘下面做个水套,用循环水降温即可。

楼主:
|lmjs发表于 03-10 18:27楼主不用纠结那么多,在端面圆盘下面做个水套,用循环水降温即可。

楼主:
这是激光车床

网友:
殷钢 造价太高 而且特别容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