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布局怎么画3d草图?

楼主(2022-03-08):
装配体布局怎么画3d草图?这样显示貌似只能画2d草图,不适合框架

网友A:
sw的布局就是个渣,还不如直接画草图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的布局就是个渣,还不如直接画草图好用

的确,我画个框架,型材做的,想试试布局控制构件长度,目前来说好像不适合,只能用手工装配然后关联尺寸

网友B:
新版本我不清楚,我在用的版本,布局是用来做平面机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我不清楚,我在用的版本,布局是用来做平面机构的

是的,这玩意做四个机构

网友(2025-08-02):
可以直接用3D草图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