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钢管上下料,视觉系统要怎么弄呢

楼主(2022-03-08):
钢管长度300-1800之间,直径140-270之间,是希望通过视觉来判断抓取工件的尺寸,激光扫描可以吗

网友:
CCD视觉可以拍完后在取料,CCD视觉可以自带测量的。拍完后在取,但要物料来料要统一。

网友:
用什么方案

网友:
自己没视觉工程师的话,找视觉供应商,让供应商给你解决

网友:
直接找视觉系统供应商

网友:
找人然后找样件测试  种类太多不会便宜

网友:
有钱,什嘛都不是问题,况且你还没提精度要求

网友A:
完全没必要用视觉,简单几个传感器搞定。上视觉起码2万成本起步,传感器几十元即可
1:不管多长的料,先对齐一端,在托料架上间隔一定距离安装传感器。
2:根据有多少传感器有信号,就可以判断管子长度
3:根据长度驱动机械手取中抓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必要用视觉,简单几个传感器搞定。上视觉起码2万成本起步,传感器几十元即可
1:不管多长的料,先对 ...

您传感器只是检测到有无工件吧,怎么去确定工件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传感器只是检测到有无工件吧,怎么去确定工件长度

没看到我写的用多个传感器吗?
比分间隔200放一个传感器,如果5个传感器都有信号,说明长度在1000到1200之间,如果有4个传感器有信号,说明长度在800到10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传感器只是检测到有无工件吧,怎么去确定工件长度

多个传感器同时测量就可以大概获取长度信息。

网友:
普通相机2000-3000,激光扫描的太贵了 而且你这个视野很大  不太建议上视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必要用视觉,简单几个传感器搞定。上视觉起码2万成本起步,传感器几十元即可
1:不管多长的料,先对 ...

我之前想是用距离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想是用距离传感器

距离传感器也可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个行程开关,吧料一端对齐一个位置,然后从另一端驱动行程开关去逼近料头,开关碰到料头,接收到信号,就知道长度了。
总共花费200元足够,精度可以控制住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