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件要这么标注啊,突然感觉无从下手

楼主(2022-03-08):
内侧的尺寸看不清

网友:
拦腰做个剖面,4根撑起来的是角钢吧,是不是要焊接,注明就好

网友:
俯视图不用要,最多再加2个剖视就表达清楚了(该加注释的加注释)。建议多看看制图  你这标注不对

网友(点评):
俯视图有几个螺纹孔

网友:
标关键尺寸,剩下的让看三维吧

网友:
俯视图上没看到有孔

网友(点评):
16-M6那个图

网友:
...那个是主视图  楼主不是机械专业吧

网友(点评):
是机械的,

网友:
图看的别扭

网友:
你这是焊件吧,出分件图。

网友:
方法1,多加几个剖视图,局部放大图。
比如左上主视图改成半剖,把角钢方向表示出来。

方法2.如楼上,出分件图。
焊接件出分图的方法论坛里应该有,建议分图挂在焊接图里。

网友(点评):
分件是不是就要分多张图了

网友(2022-11-03):
做个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