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压紧结构

楼主(2022-03-08):
     请教个问题,一般的电机外壳上面压紧的定位销的工装如何制作,如果是工件在下面,定位销从上面压,定位销不好固定,没有导向的。

不知道这种压紧的结构是否有什么标准的。 我是想用一个弹珠螺丝固定定位销,然后压下去,但是觉得上下定位不会很准。

网友:
搞个吸铁石,吸着定位销压进去
没见用弹性定位销的,你敢用,生产线就敢骂

网友:
直销改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