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和硅胶如何做成一个体

楼主(2022-03-08):
各位大神:
        有谁知道塑料件和硅胶如何做成一体?

网友A:
不清楚在一起是个什么状态,参考一下包胶模具;滚塑模具也可以;

网友:
有没有图片嘛,看看要做成啥样的别都搞得很神秘;
就像我前段时间在微信群接到一单,说组装小火车头玩具的,因为前期量不是很大,所以目前只做夹治具提高效率,跑过去一看,零配件麻袋装,桌子上、地上也不归置,走的时候我说拿一个,回去测量化方案用,结果人家一句,都有数的,最后给客户的;我一听就知道不是诚心想做;

网友:
一体硫化成型,当然要求不高的可以冷粘

网友B:
选择适合粘合材料的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适合粘合材料的胶水

多谢,对胶粘又多了解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在一起是个什么状态,参考一下包胶模具;滚塑模具也可以;

就像奶瓶手柄,双色,且红色的是硅胶。怎么成型呢?

网友:
二次注塑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