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动画

楼主(2022-03-08):
各位大佬,为什么我的sw的运动算例里面没有动画什么的选项(左下角)

网友:
应该是插件没有加载

网友A:
在工具栏里勾选下motion

网友B:
因为别人选择的是一个装配体,而你选择的是一个空零件。换个装配体试试。如果要做动画分析,把motion 的插件打开再做才能计算。

网友C:
还真是,做动画是针对装配体,你拉个零件,,,,

网友D:
切换到装配图模式再试试,如果还是没有就手动加载一下motion插件,还不行就用简单粗暴的重装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换到装配图模式再试试,如果还是没有就手动加载一下motion插件,还不行就用简单粗暴的重装大法

谢谢谢谢,确实弄了一个装配体就有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做动画是针对装配体,你拉个零件,,,,

确实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别人选择的是一个装配体,而你选择的是一个空零件。换个装配体试试。如果要做动画分析,把motion 的插 ...

确实确实,谢谢,我自己弄了一个装配体就有这些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具栏里勾选下motion

谢谢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
估计是插件没加载。

网友:
是不是没把这个功能键给调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