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2*1.5锥密封求问

楼主(2022-03-08):
M22*1.5的内螺纹,锥密封15°,然后45°到螺纹小径,孔口上有个沉槽,正常的沉槽都是平的,他这个还带个小三角凸起,老外说这个叫“”“驼峰”,图贴不了,问一下这个驼峰是干嘛的啊?与管接头配合的迷宫密封,防尘吗?

网友A:
说实话,没看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看太懂

传了个图了,在下面的回复,红色箭头那里

网友A:
会不会是限位的?我在进口的阀块上见到过这种结构,当时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工程师说是用来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限位的?我在进口的阀块上见到过这种结构,当时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工程师说是用来限位的

L3底部这个面用来限位吧?不然这里空的。。。O圈会不会挤出来啊,这个凸台加工也烦。。

网友B:
红框地方,箭头所指装一个什么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框地方,箭头所指装一个什么零件?

M22的管接头,,,但是没管接头的图,我懒的去查了,应该是ISO 6149标准上的,我说服老外用ISO9974的普通倒角平面密封了,图上这个太难做了

网友:
ISO9974完全可以。

网友:
看着像限制o圈

网友:
这研究的比较细了,应该是在现场调试的不断改进中的工艺改善!

网友:
限位或者有O圈的话,防止O圈挤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