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使用过洛地牢防松垫圈吗?

楼主(2022-03-09):
大家有人使用过洛地牢防松垫圈吗?

这种垫圈由一对带齿的垫片组成,制锁垫圈通过张力来锁紧受震动 及动态载荷影响的螺栓,而不是摩擦力。

在整个运行生命周期内,洛帝牢垫圈的运行可靠性,能降低机器运行过程中因某种原因而产生的螺栓松脱,维护成本很低。适用于受到极端震动 和动态载荷的螺栓连接件。

我们产品中使用这种防松垫片的很多,发现它防松效果也不错。

网友:
  已经提交生产车间采购。

网友:
这个我很有发言权,之前我们的一个冲头就是改用这个垫片,然后就再没出现松脱的问题。
这个链接是之前查资料的时候关于这个垫片的验证介绍https://zhuanlan.zhihu.com/p/85749814?ivk_sa=1024320u

网友:
很好的参考,振动防松一直是个难题。我们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Nord-Lock,我们用了差不多十几年了,确实非常牛逼的技术,自从用了这玩意,紧固件只出现过两次问题,一次是自制的螺柱材料内部有缺陷,断裂了;还有一次是扭力扳手出问题了,扭矩不到标的值,导致的松脱。除此之外,真没出过紧固件松脱的问题。

另外友情提示:这东西现在假货挺多的,供货渠道一定要严格把控。

网友:
这个放松垫圈还是可以的

网友:
准备用一用,假货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rd-Lock,我们用了差不多十几年了,确实非常牛逼的技术,自从用了这玩意,紧固件只出现过两次问题,一次 ...

假的不起作用吗?

网友(点评):
假的不能说完全没用吧,只能说毫无用处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