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翻转结构

楼主(2022-03-09):
求助翻转转结构设计,如图,A和C链接,C固定,A翻转90度与B齐平,A可以称重50kg,所以结构要有一定的强度,且不能有很大的摇晃间隙。
第一次发帖求助,来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看不清呀,不如截图了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3-09 11:32这看不清呀,不如截图了
更新了

网友:
这个结构是90度,比较简单

网友:
你这么个结构我咋好像接触过,模模糊糊,应该最后没做,
当时那个客户做的是上面放水泥面粉一类的,

网友A:
万能宝搜索【办公桌拓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宝搜索【办公桌拓展板】

这延长桌 不错

网友:
这个延长桌的结构得要加强吧,这个结构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了

网友:
隔壁顺的,

网友:
90度的翻转应该很多可以参考的。在抖音上面搜索下就出来很多了。

网友:
翻转后如何固定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