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搞懂这28个问题,公差与配合才算真的懂了

楼主(2022-03-09):
1、什么是配合关系?
基本尺寸相同的、相互结合的孔和轴公差带之间的关系,称为配合。

2、机械设计中有几种配合关系,分别是什么?
答:机械设计的三种基本的配合关系:过盈配合、过渡配合、间隙配合。

3、什么是间隙配合?
孔与轴装配时,有间隙(包括最小间隙等于零)的配合。孔的公差带在轴的公差带之上。

4、什么是过渡配合?
孔与轴装配时,可能有间隙或过盈的配合。孔的公差带与轴的公差带互相交叠。

5、什么是过盈配合?
孔与轴装配时有过盈(包括最小过盈等于零)的配合。孔的公差带在轴的公差带之下。

6、采用过盈配合需要考虑哪些因素,请列举一二;
答:过盈配合应注意的相关事项:
(1)轴孔过盈配合时,要有导向功能,即需要有倒角(孔轴都要有一定倒角,即相配的两零件入口处都应作出倒角,或起引导作用的锥面);

(2)过盈配合件间要有明确的定位机构(需设计有轴肩、凸台等确保产品过盈配合的深度);
(3)避免同时压入两个过盈面(两个过盈配合面同时压入或几乎同时压入,装配是非常困难的,应设计成另个配合面能逐个压入);
(4)锥面配合时,不能有定位结构(如端面进行定位,就会导致两锥面之间可能存在间隙而失去配合关系);
(5)在盲孔中装入过盈配合应考虑排出空气,如果孔内部形成封闭空间,使安装困难,拔出时内部形成真空,拔出更为困难.为避免形成封闭空间,必须设置供通气用的小孔或者内槽(同时这样做也能方便模具出模);
(6)在同一尺寸轴上进行深的过盈配合,其嵌入和卸出都困难,要把带有过盈量的长度限制在必要的最小尺寸,而使其他部分稍有间隙,方便嵌入;(另外机加工轴较长的话,只把配合关系部位精度设计到满足要求,其他部分根据结构做大一些或小一些精度低一些,这样加工也方便,成本也容易控制);

7、什么是基准制,基准值有几种,分别是什么?
在制造配合的零件时,使其中一种零件作为基准件,它的基本偏差一定,通过改变另一种非基准件的基本偏差来获得各种不同性质配合的制度称为基准制。根据生产实际的需要,国家标准规定了两种基准制。

8、什么是基孔制
基孔制--是指基本偏差为一定的孔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轴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一种制度。见下图。基孔制的孔称为基准孔,其基本偏差代号为H,其下偏差为零。

9、什么是基轴制
基轴制--是指基本偏差为一定的轴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孔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一种制度。见右下图。基轴制的轴称为基准轴,其基本偏差代号为h,其上偏差为零。

10、基孔制与基轴制的选用依据是什么?
在较高公差等级中,孔比同级轴加工困难,在生产中常采用孔比轴低一级相配,并要求按基轴制和基孔制形成的配合(如H7/p6和P7/h6),具有相同的极限间隙或过盈。

11、什么是配合代号
配合代号由孔和轴的公差带代号组成,写成分数形式,分子为孔的公差带代号,分母为轴的公差带代号。凡是分子中含H的为基孔制配合,凡是分母中含h的为基轴制配合。

12、什么是公差等级
公差等级是指确定尺寸精确程度的等级,国标规定分为20个等级,从IT01、IT0、IT1、IT2~IT18, 数字越大,公差等级(加工精度)越低,尺寸允许的变动范围(公差数值)越大,加工难度越小。

13、公差等级选择原则
选择公差等级的实质就是正确解决机器零件使用要求与制造工艺及成本之间的矛盾。选择公差等级的原则,是在满足零件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选用较低的公差等级。精度要求应与生产的可能性协调一致,即要采用合理的加工工艺、装配工艺和现有设备。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则要采取提高设备精度和改进工艺的方法来保证产品的精度。对配合尺寸选取适当的公差等级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将决定配合零件的工作性能、使用寿命及可靠性,同时又决定零件的制造成本和生产效率。具体应该根据该机器的种类和某种零件的用场来确定其公差等级,公差包括尺寸公差和配合公差。使用时可参考机械设计手册中列举的各种零件的推荐公差等级,灵活应用。

14、什么是尺寸公差?
尺寸公差简称公差,是指允许的,最大极限尺寸减最小极限尺寸之差的绝对值的大小,或允许的上偏差减下偏差之差大小。尺寸公差是一个没有符号的绝对值。极限偏差=极限尺寸-基本尺寸,上偏差=最大极限尺寸-基本尺寸,下偏差=最小极限尺寸-基本尺寸。尺寸公差是指在切削加工中零件尺寸允许的变动量。在基本尺寸相同的情况下,尺寸公差愈小,则尺寸精度愈高。

15、什么是配合公差?
配合公差是指组成配合的孔、轴公差之和。它是允许间隙或过盈的变动量。 孔和轴的公差带大小和公差带位置组成了配合公差。 孔和轴配合公差的大小表示孔和轴的配合精度。 孔和轴配合公差带的大小和位置表示孔和轴的配合精度和配合性质。 配合公差的大小=公差带的大小;配合公差带大小和位置=配合性质。

16、什么是基本偏差
基本偏差是指用来确定公差带相对于零线位置的上偏差或下偏差,一般是指靠近零线的那个偏差。基本偏差用拉丁字母表示,大写字母代表孔,小写字母代表轴。当公差带位于零线上方时,基本偏差为下偏差;当公差带位于零线下方时,基本偏差为上偏差。基本偏差是国家标准体公差带位置标准化的重要指标。

17、什么是基本偏差系列或基本偏差代号

基本偏差系列见上图,基本偏差的代号用拉丁字母表示,大写代表孔,小写代表轴。在26个字母中,除去易与其他混淆的I,L,O,Q,W(i,l,o,q,w)5个字母外,采用21个。再加上用两个字母CD,EF,FG,ZA,ZB,ZC,Js(cd,ef,fg,za,zb,zc,js)表示的7个,共有28个代号,即孔和轴各有28个基本偏差。其中Js和js在各个公差等级中公差带对零线位置完全对称,因此,基本偏差可分为上偏差(+IT/2),也可为下偏差(-IT/2)。Js和js将逐渐取代近似对称偏差J和j,故在国家标准中,孔仅保留了J6,J7,J8,轴仅保留了j5,j6,j7,j8等几种。
由图可以看出,在孔的基本偏差中,A~H为下偏差EI,其绝对值依次减小,J~ZC为上偏差ES(除J和K外);对轴的基本偏差,a~h为上偏差es,j~zc为下偏差ei(除j和k外)。其中H和h的基本偏差为零,分别表示基准孔和基准轴。
在基本偏差系列图中,仅绘出了公差带的一侧,对公差带的另一端未绘出,因为它取决于公差等级和这个基本偏差的组合。孔、轴公差带代号由基本偏差代号与公差等级代号组成。如轴的另一个偏差(上偏差或下偏差),根据轴的基本偏差和标准公差,按下列关系式计算:
ei=es-IT 或 es=ei+IT

18、什么是基本尺寸
基本尺寸是指设计中给定的尺寸,根据使用要求,通过计算、试验或按类比法确定的。通过它应用上、下偏差可算出极限尺寸的大小。

19、什么是实际尺寸
通过测量获得的某一孔、轴的实际尺寸,由于测量时还存在测量误差,所以实际尺寸并非尺寸的真实值。由于加工误差的存在,按同一图样要求所加工的各个零件,其实际尺寸往往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工件的不同位置,不同方向的实际尺寸也往往不同,故实际尺寸是实际零件上某一位置的测量值。

20、什么是极限尺寸
极限尺寸是指允许零件尺寸变化的两个极限值。较大的一个称为最大极限尺寸;较小的一个称为最小极限尺寸。极限尺寸是在设计确定基本尺寸的同时,考虑加工的经济性并满足某种使用上的要求确定的。

21、什么是零线
零线指在极限与配合图解中,表示基本尺寸的一条直线。以其为基准确定偏差和公差。通常,零线沿水平方向绘制,正偏差位于其上,负偏差位于其下。

22、什么是偏差
偏差是某一尺寸(实际尺寸、极限尺寸等)减去基本尺寸所得的代数差。
上、下偏差统称为极限偏差;极限偏差=极限尺寸-基本尺寸;
上偏差=最大极限尺寸-基本尺寸;下偏差=最小极限尺寸-基本尺寸。

23、什么是基本偏差
基本偏差是指用来确定公差带相对于零线位置的上偏差或下偏差,一般是指靠近零线的那个偏差。基本偏差用拉丁字母表示,大写字母代表孔,小写字母代表轴,其中H和h的基本偏差为零,分别表示基准孔和基准轴。当公差带位于零线上方时,基本偏差为下偏差;当公差带位于零线下方时,基本偏差为上偏差。基本偏差是国家标准中使公差带位置标准化的重要指标。
基本偏差是指在标准的极限与配合中,确定公差带相对零线位置的上偏差或下偏差,一般指靠近零线的那个偏差。当公差带在零线的上方时,基本偏差为下偏差;反之,则为上偏差。基本偏差共有28个,代号用拉丁字母表示,大写为孔,小写为轴。

24、什么是公差
尺寸公差简称公差,是指允许的,最大极限尺寸减最小极限尺寸之差的绝对值的大小,或允许的上偏差减下偏差之差大小。尺寸公差是一个没有符号的绝对值。尺寸公差是指在切削加工中零件尺寸允许的变动量。在基本尺寸相同的情况下,尺寸公差愈小,则尺寸精度愈高。

25、什么是标准公差(IT)
标准公差的数值由基本尺寸和公差等级来决定。其中公差等级是确定尺寸精确程度的标记。

26、标准公差分多少个等级
标准公差分为20级,即IT01,IT0,IT1,…,IT18。其尺寸精确程度从IT01到IT18依次降低。标准公差的具体数值见对应标准内容。

27、标准公差与基本偏差有什么关系
标准公差确定公差带的大小,而基本偏差确定公差带的位置。

28、φ25H7/g6与φ25N7/h6是什么含义
φ25H7/g6的含义是指该配合的基本尺寸为φ25、基孔制的间隙配合,基准孔的公差带为H7,(基本偏差为H公差等级为7级),轴的公差带为g6(基本偏差为g,公差等级为6级)。
φ25N7/h6 的含义是指该配合的基本尺寸为φ25、基轴制过渡配合,基准轴的公差带为h6,(基本偏差为h,公差等级为6级),孔的公差带为N7(基本偏差为N,公差等级为7级)。

网友:
整理的很详细,收藏一个,感谢分享

网友:
这还只能算入门。

网友(2022-06-08):
楼主,总结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