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面齿盘设计问题?

楼主(2022-03-09):
目前公司一款产品需要一个离合部件,正常情况脱开,制动时锁紧;最开始考虑使用的是牙嵌式离合器;
领导建议使用端面齿盘;没玩过端面齿盘,网上查了一下,感觉端面齿盘除了精度更高之外,作用是和牙嵌式离合器是类似的
有搞过端面齿盘设计的大侠介绍一下吗?有没有响应的标准?

网友A:
直接用离合片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离合片不行吗

空间受限,使用离合片达到相同的作用需要更大的轴向尺寸

网友(点评):
那就没法了

网友:
端面齿盘离合器也分种类的

网友:
这个是比较老式的机构了!

网友:
你可以直接网上搜,很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