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料机短了,改造下是不是和买一个差不多价钱了

楼主(2022-03-09):
上料机短了,改造下是不是和买一个差不多价钱了

网友A:
看是怎么个改造法,是大改还是小改

网友B:
得看怎么个短法,

网友:
就是给底座增加一下高度的话,建议买标准的成品,价格不会太高的,非标生产的任何产品都是高价

网友:
垫高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4个地脚换高点就行了吧

网友:
这个不好说,看实际具体的改造方案是什么?如果涉及的零件比较多,都要买那就花费多了。

网友:
加个联动斗

网友C:
增加一个高度平台!性价比高又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怎么个改造法,是大改还是小改

想把下面这个垫高拿走,然后输送带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怎么个短法,

输送带太短了,垫高之后现在就是料斗太高了,作业人员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一个高度平台!性价比高又经济实惠。

现在就是这样的,但是作业员要抱着料登高,有点累。想把料斗弄低,或者输送带另一头伸长

楼主:
没啥概念呢,我查查看涨啥样

网友:
在下面增加一条短的,组成2折上料机,最省钱了......

网友:
皮带换掉,两侧挡板重新下料,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概念呢,我查查看涨啥样

我意思就是这个斗改装。加个气缸,链条等之类的,能运动,增加行程。

网友:
看情况和买个新的产不多

网友:
自己改要不多少钱,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