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机构理论和现实有矛盾吗?

楼主(2022-03-09):
屏幕截图 2022-03-09  滑块与地面有摩擦力,当曲柄为主动件,曲柄与连杆为一条线的时候,理论分析无论曲柄有多大扭矩都无法使滑块动起来。但是现实中用手轻轻拨动曲柄就可以使滑块动起来,这是啥问题?

补充内容 (2022-3-10 09:02):
水平的时候,由曲柄传递到连杆上没有水平方向的力,无法克服滑块的摩擦力而动起来。其实我比较赞同由曲柄的惯性冲过这个位置,但是回答里说这两个位置是死点我不太赞同,以滑块为主动件才有死点吧。

补充内容 (2022-3-10 09:04):
偏心曲柄滑块机构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呀。另外,考虑惯性和连杆重量,怎么去计算呢?

网友:
说明你理论分析错了

网友:
糊涂了
你说的“无法驱动”的情况应该是滑块驱动曲柄的情况,曲柄和连杆共线时叫做死点,实际情况依靠曲柄惯性冲过死点位置。

网友(点评):
你糊涂了

网友A:
理论中,那个共线的两种情况叫死点位置;在机构中,一般都会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者弃之不用,除非四点位置能起到作用;
一般是通过偏心来解决四点位置,对心的一般不会用;
实际使用中,连杆是有重量的,沿着重力的方向施加一个力,有重力,他会动起来,
你说的,理论上不会动,那就说明,你的理论是错的,就不会受力分析;
就你这个图而言,曲柄处于水平位置时出现的两个死点,
根据力矩N=施加的力F(力的方向永远垂直于曲柄,)*力臂R(也就是曲柄的长度,曲柄做圆周运动)
比如:是逆时针转动;
离滑块的近点,需要的力矩大,因为他还要克服连杆的重力;
离滑块的远点,需要的力矩小,因为他顺着连杆的重力方向;

网友:
你说的曲柄和滑块成一直线时,需要手动拨一下就能动,那是死点位置,通过惯性过了死点位置就能继续旋转。

网友:
|晓昀发表于 03-09 19:31你说的曲柄和滑块成一直线时,需要手动拨一下就能动,那是死点位置,通过惯性过了死点位置就能继续旋转。
大侠,这次说错了吧,曲柄旋转,没有死点,反过来才有死点

网友:
你分析错了,一条直线的时候,反而所需力矩是最小的

网友B:
其实是现实中,你没有实际达到这个理论位置,1、滑块只能水平移动,2、所有的转动点没有间隙(只能转动)3、水平一条直线,而演示模型一般1\2点都不会很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现实中,你没有实际达到这个理论位置,1、滑块只能水平移动,2、所有的转动点没有间隙(只能转动)3 ...

哎,就你了,你说出来几点,有理有据!
没有人反驳,你就是正确的;
刚才还纠结销轴的受力问题,看你一解释才知道分力是怎么产生的了。
都说距离产生美,看来间隙也会生出分力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中,那个共线的两种情况叫死点位置;在机构中,一般都会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者弃之不用,除非四 ...

可是偏心的时候,曲柄和连杆一条线也是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你百度一下,百度百科上详细的

网友:
都带歪了吧

网友:
用手轻轻拔一下,受力方向发生了变化 ,连杆和曲柄的死点是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三点一线的情况下,机构容易被卡住

网友:
1. 曲柄为驱动的时候没有死点,滑块驱动时才有死点
2. 三点一线时曲柄的驱动力是最小的,理论上只要克服自己的转轴摩擦力矩即可(不考虑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