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大型审阅模式切换的问题

楼主(2022-03-09):
已知大型审阅模式可以用于打开较大的装配体,并且大量节省打开时间;而从大型审阅模式可以通过还原命令把各级装配体、零件变成可编辑状态。
那么,反过来怎么用?
已经是还原状态的零部件又没有办法转换到大型审阅模式?(除了关掉重开以外)

网友A:
2019版以上版本可以在大型设计审阅模式下直接编辑装配体,不必使用还原命令。

网友:
高版本是自动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9版以上版本可以在大型设计审阅模式下直接编辑装配体,不必使用还原命令。

好吧,我还在用2018

网友:
轻量化数模,就是只显示模型,没有实体,这种所占用内存特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