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发热严重----请教

楼主(2022-03-09):
各位师傅,今天发现厂里有一台真空泵外壳发热严重,将挨着它的气管都烫坏了,但是噪音并不是很大,旁边一台噪音比较大的反而不是很热(我用手试过),我有两个疑问,1为什么噪音不大的反而更热,2外壳这种程度的热正常吗?如果不正常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吗,我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1.两台泵是串联还是并联使用?
2.两台泵进气压力和出口压力是否一致?
3.检查进气温度(进气是否有循环水冷却)
4.检查润滑油
5.对于噪音,请观察消声器老化程度(不是声音异常,问题不大)

暂时就想到这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台泵是串联还是并联使用?
2.两台泵进气压力和出口压力是否一致?
3.检查进气温度(进气是否有循环水 ...

谢谢您的回答,两台泵不相关联,各自连接一台机器,但是两台机器的工作压力不同,确有可能造成泵的负担不同。

网友:
先检查轴承吧

网友:
真空泵的冷却是否异常?

网友(2022-04-22):
基本上都是轴承的问题,之前我公司的贝克真空泵就是轴承卡死。

楼主:
今天几位同事一起拆开了噪音比较大的一台,轴承磨损,导致两个转子转动时发生碰撞,更换轴承后噪音基本正常了,再此谢谢各位了!

楼主:
轴承型号

楼主:
这次停机维修刚开始拆的是电机那一头发现联轴器磨损严重,更换联轴器后试机噪音仍然很大,再次拆机更换轴承,安装的时候还要调整转子连接的齿轮,很麻烦,但是总算把噪音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2-06-21):
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2023-10-07):
冷却液看一下,管路是否畅通

网友(2024-04-17):
温度正常都会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