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0二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09):
刚升级的SW2020版本出现图片所示的二个问题(一直用过来的其它版本没有这类问题),求解决:
第一张图片中的问题是:SW2020配打孔经常出现窗口对话而打不了。
第二张图片中的问题是:SW2020工程图标注螺纹孔时的情况,1、标出来的尺寸中孔的数量没了,2、沉孔尺寸没了,3、标出来的螺纹只是底孔尺寸。

楼主:
我问了一位使用SW2020的,本打孔的问题上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3D用异形孔打孔,工程图用孔标注,实在不行看看是不是toolbox的异形孔和旧版本的toolbox异形孔有冲突,因为有时候没清除旧版本的toolbox文件夹和新版本的toolbox文件夹有冲突

网友:
这个沉孔中的“背面”是自己加上去的还是自动识别生成的?

网友(点评):
那个是自己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位使用SW2020的,本打孔的问题上也是这种情况。

我也用的20版,并没有这个问题,难道是孔标注文件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探索一下,有结果了还望再来分享

网友:
允许多个参考勾选上没有。。。

网友:
你到帮助里看看关于版本里是不是sp0?如果是,那么卸载,然后安装SP5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中的问题是:SW2020配打孔经常出现窗口对话而打不了。

--------------------------------------------------------------------------------------------------------
这个问题我用2020的时候也经常遇到,有时候会把两个零件的配合关系删除,重新装配一下,再打孔

我估计是配合关系的原因,具体什么原因也不清楚

网友:
吓了我一跳,赶紧测试下发现,我的2020sp5.0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