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算例

楼主(2022-03-09):
各位大佬,为什么我的运动算例添加引力和接触后还是会穿透哇。还有就是那个图片里添加接触后是灰色的。

网友A:
把那个基本运动选成MOTION分析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基本运动选成MOTION分析试一下。

一用motion我的sw就崩溃

网友(点评):
多半是想让你少学点,多休息一下。

网友:
明显接触没添加成功。

网友:
这个接触不太好设置的,需要把相关面都设置到位,运动时才会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