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螺母防松的6种基本方法,你知道几个?其实土方法也挺好用

楼主(2022-03-10):
如何拧紧一个小小的螺母,一直是机械设计中长盛不衰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聊聊工作中最基本的固定螺母的方法。

1、加平垫圈

垫圈指垫在被连接件与螺母之间的零件。一般为扁平形的金属环,用来保护被连接件的表面不受螺母擦伤,分散螺母对被连接件的压力。

2、加平垫圈和弹簧垫圈

弹簧垫圈在一般机械产品的承力和非承力结构中应用广泛,其特点是成本低廉、安装方便,适用于装拆频繁的部位。但是弹簧垫圈的防松能力很低!

3、自锁螺母

一般的螺母在使用过程由于振动等其它原因会自行松脱,如振动,为防止这种现象,于是就发明了自锁螺母。自锁螺母它的功能主要是防松、抗振。

用于特殊场合。其工作原理一般是靠摩擦力自锁。自锁螺母按功能分类的类型有嵌尼龙圈的、带颈收口的、加金属防松装置的。它们都属于有效力矩型防松螺母。自锁螺母由于其性质,拧的比较困难。

4、螺母防松液

将螺母防松液涂抹在螺栓拧紧处,再拧上螺母,可以达到防松的效果。

5、双螺母防松(或左右旋放松螺母)

通过两个螺母配合,进行拧紧防松,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如果左右旋的螺母,也可以有比较好的放松效果,但是成本会比较高;

6、螺丝螺母钻孔加销固定

在机械中,销钉主要用作装配定位,也可用作连接、放松级安全装置中的过载剪断连接。销的类型有:圆柱销、圆锥销、带孔销、开口销和安全销等;

网友:
有那种齿形垫圈的

网友(点评):
止动垫圈

网友:
这几种都满足不了超高频低幅震动,最好还是设计一个分力结构,把震动传导到分力定位上!

网友:
焊死.拆的时候用切割机

网友:
自锁螺母一般产品上面用的多,很少会用在设备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