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找错

楼主(2022-03-10):
麻烦各位看下这个图纸,红色框内的公差是不是有矛盾啊?加工面的公差比基准面的公差还要小,而且平面度了没有必要标直线度吧!

追加描述:支撑轮子行走的导轨板,汽车焊装线里面夹具柔性切换系统上用的

导轨(GUIDE)   42CrMo;
1.图示四面均需淬火,淬火层深度大于1.8mm,表面硬度HRC55~62(硬度至少90%达到HRC58~62);
2.表面粗糙度1.6μm,外形尺寸一致性0.03mm,形位公差按图加工;
3.表面镀锌,镀层厚度单边0.015mm。

网友:
也说的通吧,平行度要求高,就是要求两个面平行,如果一个面弯曲了,另一个面也要跟着弯曲

网友A:
个人理解:
1.加工面公差比基准面小,我觉得没问题,但心里存疑;
2.直线度没必要标;
3.第二个红框,垂直度错误,垂直度是位置公差,应大于形状公差,即应大于平面度0.03
加一点啊,你这啥材料啊,这么长感觉形位公差都保证不了

网友(点评):
支持第二点,要是四米,六米的还要标直线度吗?没有意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加工面公差比基准面小,我觉得没问题,但心里存疑;
2.直线度没必要标;

嗯,赞同你的看法

导轨(GUIDE)   42CrMo;
1.图示四面均需淬火,淬火层深度大于1.8mm,表面硬度HRC55~62(硬度至少90%达到HRC58~62);
2.表面粗糙度1.6μm,外形尺寸一致性0.03mm,形位公差按图加工;
3.表面镀锌,镀层厚度单边0.015mm。

网友:
楼主好:
      这不是正经做事的人做的东西,你自己多留点心。

网友(点评):
客户给的参考图纸,而且我们也是这样干的,可能个别公差有少许差异。 我们的传动都是齿轮齿条+异步伺服控制的,这个轨道是拼接的而且是平口拼接,接缝处一般要小于0.1mm,防止设备异响,所以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
这玩意是瞎标标的吧尺寸公差也0.02,行为公差也是这个值,一般是要一半左右的,而且这么长的细条子,能保持不变形吧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实际制造很难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