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设计,你是先出二维设计还是先三维设计,按哪个顺序更好

楼主(2022-03-10):
设计时先二维与先三维有何区别

关于做设计时,先进行二维设计还是先进行三维设计,不同的工程师,肯定事由不同的设计习惯,到底哪种形式更有效呢,大家也可以发表下自己的意见,可以供他人做个参考,大家相互取长补短,每个人的方法都肯定是有自己的考虑,存在即合理,只是不同的方法对应的侧重点会有所差异罢了;

比如有的人喜欢全部二维设计搞定,自上而下设计,这样也无可厚非,只是对制图要求较高,要有很强的空间想象能力,而且个人设计完成后难以与其他人进行沟通,很难让别人理解你的设计思路和想法,包括领导,电气工程师,所以很可能最终还是要画三维图,这就相当于纯二维设计或二维设计后出三维设计;

有人喜欢直接三维设计,更加直观的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不断修改细化,直到达到设计的要求,再导出二维出图标尺寸,这样设计过程更直观,设计的问题更容易暴露,避免没有想到的问题发生;

到底先二维还是先三维?

一般情况设计思路都是是至上而下设计,先定大的框架和结构形式,再细化细的结构,比如先用二维画一些草稿,明确基本方向后,然后三维定型,优化后出二维图;特别是非标,大部分都是至上而下,但是如果大部分都是标准件、现有物料的时候,就会由下而上设计。

当然大部分三维软件也有布局功能,比如SW自带布局功能,可以把主要的构件草图画到布局里,比如说画个简单的链传动,可以在布局里画上两个链轮的中心,轴零件和布局里的中心重合,再往轴上装配链轮等零件,支架也是借用布局草图里的尺寸;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直接在布局里修改中心距,而不用去一个个修改相关零件。但是需要你对软件的驾驭掌握能力,而不是被软件所限制。
其实无论哪种出图方式,设计都应该是从核心的需要开始(比如工艺要求、功能要求等),从方案到布置,解决难点问题,这是总体构思,构思和框架确认后。最后一定是有三维装配图,看看会不会碰到原来估计不到的问题,反复修改直到合理,再到出工程图加工存档。其实这个过程是二维与三维不断结合的过程,根据你对软件的掌握程度,三维软件掌握的好,可直接三维,或者二维到三维,在到二维;三维软件掌握的不好,可以先二维,差不多后再三维,满足设计要求后再到处二维工程图。

网友:
杀猪杀屁股,能吃的上猪肉就行了
难道你吃猪肉的时候,还关心这头猪是被砍头了,还是被捅了屁股么?

网友:
什么二维三维,你这都是画详图才需要的,这不叫设计。
设计时是从构思概念开始的,这时候什么都没有,最多手画。主要是各种分析计算,书面的。

网友:
我们公司从厂房配置图到单个单机全部都是用CAD二维设计,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网友:
实际上原始设计都是从二维开始的……

网友:
感觉讲了但又没讲

网友:
一直是先用二维设计出大致结构再画三维零件,装配成三维。。。
搞不懂三维至上而下是怎么搞的,请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
都是工具。【胸有成竹】,从哪里入手都可以。

网友:
2d 和3d没有什么区别,个人习惯问题,受3d软件推出的影响,更多人喜欢用2D;

真正有有区别的是自顶向下的设计 或自下而上的设计;这两种设计都是有个背景下采用的,通常自顶向下的设计比较多;

自顶向下的设计都常会先设计一个总的布局图(骨架),在这一步上,有的人喜欢用2D表达,有的喜欢用3D表达,个人喜好。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对设计流程提出了疑问。
实际上设计整个流程是:
1.整体规划,此部分基本只有文字材料部分。
2.设计计划。
3.草案图或方案图。
4.计划图或项目进度图。
5.零件图。
6.装配图。
7.采购,制造,装配,检验。
8.测试样机。
所以流程清晰了,就知道该出什么图了。不要混着谈,谈不清楚的。

网友A:
你说的已是出图阶段了。对机械工程师来说,工作流程是:构思轮廓、计算校核、方案画图等等。最让机械工程师头大、最难受的是:方案画图阶段。你,非常详细的画图吧,费事费力,但是不一定能中标。你,马马虎虎画一下去交差吧,一不留神中标了,发现一堆细节问题难解决。

网友:
习惯从2D做蓝图再到3D。就目前的3D软件,2D编辑还没发现能超过AUTOCAD的

网友:
当然是先出三维了,三维的各种配合做好后二维图就直接出来了。

网友:
一般构思方案的时候用二维,等要做具体结构的时候再用三维建模,习惯这样子了,但办公室刚毕业的CAD用不来的,他们做方案也是用三维做草图的形式,所以我现在观念也有影响,只要能最终设计出来就好了,至于用什么软件怎么个过程不重要

网友:
方案要构思成熟后,用三维进行细节把控

网友:
先是设计计算,然后规划2D 3D都可以

网友B:
完全不太了解你的思维,你说的是二维设计三维设计?确定不是说画二维图三维图?我的理解是二维生物是无法了解三维世界的全貌的。而三维生物可以窥见二维世界的全部。你说的进行二维设计是先用二维思维思考问题么?我这里倒有点儿经验。就是我读书时,就是首先研究的二维,研究线投影,可我无法想象其在三维空间的形状。这可能就是你们说的空间想象能力差吧。可一个二维生物,没用过三维思维,如何能有空间想象力呢?不知道现在有些人为何执着于回归二维世界,降维打击么?如果你们的目的仅仅是加密倒也可以理解。但会损失效率

网友:
用二维AutoCAD 这个软件多一些。行业限制,做货架,用三维画出来,实在是自讨苦吃。

网友:
以前:构思-2D初步-3D检查-2D工程图
现在:构思-3D初步-3D终图-导出2D工程图
感觉:全新设计若全程用3D省事、准确且出错少,通过尺寸编辑能自动更新相关模型和图纸,相比2D为主的方法,设计思路改的越多越体现3D方法的效率。
但若是参考已有的2D图纸进行部分新设计,那还是直接2D省事。

网友:
我觉得一台机器的设计过程应该从参数的确定开始,然后再到关键结构设计,关键结构中的主要零件的校核,再到整机设计。

网友:
因为我以前做整机 现在做非标  个人感觉  二维图趋向于做线体的规划(或者是空间框架的规划)有了框架以后再用三维图进行细化   如果是类似于整机的  直接用三维做更方便(毕竟整机更加紧凑,内部细节二维图表达不出)   如果是做非标线体的话方案阶段用二维图进行规划  后期细化用三维   非标整机的话还是用三维来的方便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年龄大,对三维不熟悉,我在公司的言论是:二维好,结构布局明确,快捷。后来逐渐熟悉三维了,并用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应该两者结合,利用其各自的特长,交叉进行。思路草图二维,具体搭建三维,并纠错(检查配合干涉等)。仅供参考!

网友:
仔细看了你们的问答,可能由于自身知识储备不足,无法进行判断,感觉你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的。记得刚开始学设计时,老师就讲过设计的两种思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我记得老师说过,具体的情况有具体的用法,反正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彻底弄懂。

网友:
高手都是有招数的,我来看你们过招。我搞工艺的,基本二维为主

网友:
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习惯3D草图  2D细化 有时间把3D细化 没时间就算了

网友:
看个人喜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已是出图阶段了。对机械工程师来说,工作流程是:构思轮廓、计算校核、方案画图等等。最让机械工程师 ...

严重同意

网友:
如果空间结构复杂,肯定是先画三维图纸,看有没有干涉,预留的安装或者维修空间是否合适,然后转二维,如果结构简单,零件又比较少,比如就画一个螺钉,没必要画三维

网友:
一般三维导成二维比较多吧,尤其是简单零件!

网友:
做大方案还是二维的快捷!

网友:
这个看习惯

网友:
心中有数,2D、3D就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
先二维布局做方案,然后再布局驱动三维实体设计,最后出二维工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太了解你的思维,你说的是二维设计三维设计?确定不是说画二维图三维图?我的理解是二维生物是无法了 ...

三维也可以加密,我们SolidWorks已经加密了,转出来的所有格式都是加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维也可以加密,我们SolidWorks已经加密了,转出来的所有格式都是加密的。

你的那种加密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

网友:
看个人习惯,也与产品复杂程度有关

网友:
看产品复杂程度并结合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