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双击会这样啊

楼主(2022-03-10):
正常不是会把零件变大吗

网友:
说的啥,我听不懂

网友(点评):
就是正常双击鼠标中键会居中零件

网友:
可能是有游离的特征或者注释,全选试试

网友(点评):
是草图的问题,有一条我也看不到的线

网友:
试一下上面的整屏显示全图,如果还是一样,那就如4#所说有其他的特征草图等在外面没去除掉

网友:
估计软件抽风了,邮件放大试试,或者重启

网友:
应该就是4楼的情况的

网友:
双击是全局显示,不是放大,你理解错了

网友:
双击哪里?

网友(点评):
鼠标中键

楼主:
原来是草图图片,但是没显示出来

楼主:
这条线是什么东西,打开草图也没显示

网友:
这个没必要纠结

网友(点评):
想问一下,怎么放gif的图片啊 sw的

网友:
是不是有其他散件,没发现( Y/ r0 n. L" g0 q$ i

网友(点评):
草图问题

网友:
在左侧的树里能看到吗

网友(点评):
草图打开这条线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