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2kw的激光器切割4mm厚DE 钣金用什么气体?

楼主(2022-03-10):
钣金材料为Q234或者Q345镀锌钢板,我原本想用空气切割,但是有人跟我说用空气切割效果很不好,切割的边缘很粗糙,需要用氧气切,有没有专业的大神能帮忙评估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是不搞错了,应该是用氩气或者氮气,不是氧气。氩气效果好,但是价格比较贵。你可以先空气切割下,如果效果不好,再考虑氮气或氩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搞错了,应该是用氩气或者氮气,不是氧气。氩气效果好,但是价格比较贵。你可以先空气切割下,如果效 ...

没有哦,现在我在一个机加供应商这里,他们2mm以上的碳钢都是用的氧气切割的,2mm以下的用的空气

网友(点评):
哦,好的,不好意思。可能我说的主要是针对不锈钢,一般用氮气和氩气。碳钢好像是会用到氧气。不好意思了

网友(点评):
没事没事,一起探讨一下嘛,氩气我记得是焊接的时候用的很多,作为保护气

网友B:
是氮气,起到保护作用,你氧气空气,都会把金属氧化了

网友:
空气切割,氧气切割和氮气切割都有其优缺点。
空气切割便宜,压缩空气成本低,买台空压机系统就可以。但是,切割面毛糙,需要处理切割毛边。

氧气切割气源成本比空气高,切割时由于氧气会与金属发生氧化反应,在焊接后,焊缝质量不高。

氮气切割,可以保护金属与空气中的氧气起化学反应,焊缝质量好,对于腐蚀要求高的环境应用的零件使用氮气切割比较好。

网友(点评):
2KW的激光头用空气切4mm的Q235切得动么

网友C:
空气、氧气、氮气切割各有优缺点,看你怎么取舍了

网友D:
我们公司的Q235的料一直是吹氧来割

网友:
还有一条,用氧气灰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的Q235的料一直是吹氧来割

多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氮气,起到保护作用,你氧气空气,都会把金属氧化了

但是我看氮气主要是用于切割不锈钢和铝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氧气、氮气切割各有优缺点,看你怎么取舍了

我现在是想求证下4mm的碳钢板用空气切不切得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厚的啊?

3.5往上全是吹氧,不知道是操机人员水平问题还是机台问题,做出来的质量始终不是特别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往上全是吹氧,不知道是操机人员水平问题还是机台问题,做出来的质量始终不是特别理想。

好的 ,那看来我们这个也只能用氧气了

网友:
4个厚随便了

网友:
钣金材料为Q234或者Q345镀锌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