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压面机的朋友么

楼主(2022-03-10):
有个事情搞不懂。压面机为什么要搞那么多齿轮,又是左边传右边的,又是大传小。直接电机一根皮带搭到压面滚筒上,两个滚筒通过齿轮连接起来不就完事了么

网友A:
你说这个话一看就是南方人不做面食;
你说的用两种;
一种是像这样的电机带的;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1119275844261468843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h411H7KZ/
这种北方家庭用得不多,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加了电机的,贵;
有门面店的用的大型的;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8876160238379953770
第二种是摇把的;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12996188031463630176
这种是面团成型后,用这个机器擀出标准化的厚度,然后去切断;
常见的这种,因为这种便宜,

做面条的流程是
揉面、擀面皮、切面
如果用电机的,上面三个动作都能完成;
如果用摇把的,三个动作完成了两个;
而且,揉面对于北方人来说,是基本操作;
电机的那种,用的是带钢丝的皮带;
手摇就不能用皮带了;揉面的时候面团成型是很硬的,用压面机压的时候摇把都摇不动,皮带传动容易打滑;只能用齿轮;

再说了,齿轮对于面团来说,也不容易打齿;
方便维护,所以用的人也就多了;

网友B:
不驱动切面刀应该可以这么传动,你仔细观察压面机的切面刀传动,看看切粗韭叶面和切细面时的传动链。

网友:
不搞复杂点怎么卖高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驱动切面刀应该可以这么传动,你仔细观察压面机的切面刀传动,看看切粗韭叶面和切细面时的传动链。

对了,我忘记还要驱动切面刀了。不过我还是感觉有些齿轮多余了,虽然对一这个不太了解,第一次拆

网友:
一楼有点意思哈!

网友(2024-10-06):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个话一看就是南方人不做面食;
你说的用两种;
一种是像这样的电机带的;

随便搜搜,看到了大佬你的发言。
南方人,也有热爱面食,研究面食的。我就是一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个话一看就是南方人不做面食;
你说的用两种;
一种是像这样的电机带的;

“电机的那种,用的是带钢丝的皮带;
手摇就不能用皮带了;揉面的时候面团成型是很硬的,用压面机压的时候摇把都摇不动,皮带传动容易打滑;只能用齿轮;”
昨天忘了回一句。

面团很硬的话,不宜强行送入压面机,应该醒一下。
俗话说,三揉三醒。
充分醒面后的面团不仅表面光滑,韧性好,而且柔软易延展。强行压面,可能将已形成的面筋网络给撕碎了。

btw:个人不是很喜欢压面机,感觉和面机是必需的,压面机不一定必需。除非做专门的面条,酥油饼之类的。

网友C:
不用去店里看,网上很多拆解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去店里看,网上很多拆解视频。

我跟不上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