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这种在轴上的斜口要怎么出?

楼主(2022-03-10):
这个是客户发过来的图纸,就这个斜孔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夹具才能在普通钻床上把这个孔生产出来?或者说有什么别的设备能加工这个孔,这个孔主要是用来出线,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就是这种斜孔我们没接触过,想求教一下大家,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把这个孔做出来

图纸

图纸

网友:
F视图能放出来吗?整个看起来由三截孔组成的

网友:
套套套起

网友A:
做个斜孔工装,先用铣刀铣平面,然后再钻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斜孔工装,先用铣刀铣平面,然后再钻孔

就这个平面不好铣,这个平面铣好了,后面问题就会都迎刃而解。

网友(点评):
在工装上铣个10度平面还是容易俄

网友:
单件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平面不好铣,这个平面铣好了,后面问题就会都迎刃而解。

10度的斜面进口用粗镗刀加工,做一个小平面出来,再用铣刀或者钻花加工;只不过这样的话,效率就很低

网友:
好像车用发动机轴,,,,,

网友:
长孔在卧铣或镗床上铣平面,然后钻孔,短孔直接中心钻打点然后钻孔

网友:
这个外发给我最容易做

网友:
在车之前先把孔打了在车就方就好加工了。

网友:
先铣床铣出个台来。

网友:
毛坯大点,顶端倒角和孔垂直,先打孔,然后车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