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底面有三个内孔的工件如何装夹

楼主(2022-03-10):
1,对象:有一个异形工件,底部有三个直径8mm的内孔,作为夹持和定位用。需求:利用三个装夹孔,需要一次实现定位和夹紧。

2,先前方案:之前采用下面的这种材质弹簧钢的夹头,直接将整个工件卡上去。利用夹头的弹性,实现和内孔的夹紧;夹头的顶面与工件内孔顶面贴合,实现高度方向定位。
但是,即便是最小的型号,长度对于本项目应用而言,还是太长了。加工商也无法提供更短的(他们说加工不了,可能是考虑成本)。

3,排除方案:内孔的定位和夹紧,一般会用到下面的内孔膨胀夹紧器。但是,这种必须手动拧中间的螺钉,才能实现膨胀夹紧。无法满足我们的一次定位夹紧需求。

希望哪位大佬能指导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没看到照片或者图纸,底面三个孔的定位可以建议使用定位销子固定,通过“挤”的力夹住工件

网友:
做个三个孔的定位用销子的工装,装在电动三爪卡盘上,正反转都能夹住工件。

网友:
一面两销定位(其中一个是菱形销),余下的一个孔做夹持(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