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大神solidworks中if函数用的好的,帮忙解答一下疑问。

楼主(2022-03-10):
轴径6到8的键宽是2,轴径8-10,键宽3,轴径10-12,键宽4,轴径12-17,键宽5,轴径17-22,键宽6,在solidworks中用if函数怎么表达?

网友A:
你是讲的在方程式中呈现吧

网友:
IF (expression 1: expression 2, expression 3, expression 4)
该方法验算表达式 1,然后如下进行操作:•如果表达式 1 的值小于零,算术 IF 使用表达式 2 进行验算。
• 如果表达式 1 的值等于零,算术 IF 使用表达式 3 进行验算。
• 如果表达式 1 的值大于零,算术 IF 使用表达式 4 进行验算。

网友:
= IIF ( "D1@草图1" < 8 , 2 , IIF ( "D1@草图1" < 10 , 3 , IIF ( "D1@草图1" < 12 , 4 , IIF ( "D1@草图1" < 17 , 5 , IIF ( "D1@草图1" < 22 , 6 , 7 ) ) ) ) )

网友B:
=if("d" >= 6 and "d" <8, 2, (if("d" >= 8 and "d" < 10, 3, (if("d" >= 10 and "d" <12, 4,)))))
“d”是轴径,这里是设成全局变量了
似乎SW的if只能套3层,所以三层以内可以按上面的,多的可以按下面思路
设全局变量
“b1" = if("d" >= 6 and "d" <8, 2, ”b2")
"b2" = if("d" >= 8 and "d" < 10, 3, "b3")
"b3" = if("d" >= 10 and "d" < 12, 4, "b4")
"b4" = if("d" >= 12 and "d" < 17, 5, 6)
然后把键宽连接到"b1“

网友(点评):
这是草图方程式。。。不同应用场景语法不完全一样

网友:
准备用在哪?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讲的在方程式中呈现吧

能把公式发一下么,2016似乎if只能套3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公式发一下么,2016似乎if只能套3层

我用SW2014今天试了下,连3层都套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我哪个步骤做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方程式要写一大堆括号,所以最好是一层层的试,现在if的第二个选择用常数代替,然后再改成if函数

网友(点评):
先把if的第二个选择用常数代替。。。。。。

网友(点评):
三层的那个少了个5(最后4,后面),第三层if少了个选项不完整

网友:
if函数:if函数为判断函数,if(a,b,c):a为真,返回值是b,否则为c。
例如:IIF ( "剩余长度" > 170, 160 , 200 ),当"剩余长度"大于170时,返回值为160,当剩余长度小于等于170时,返回值为200。
除>、<、=、<=、>=、<>之外,SOLIDWORS中还有一些常用运算符,如下:
“and”(与)
“or”(或)
“not”(非)
“^”(乘方)
……
这些运算符与前面函数搭配,能满足很多条件,例如:"孔间距" = IIF ( "剩余长度" > 170 or "剩余长度" = 0 , 160 , 200 ),其含义为,当剩余长度大于170或者等于0的时候,返回值为160,不满足该条件,返回值为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d" >= 6 and "d" = 8 and "d" < 10, 3, (if("d" >= 10 and "d" = 8 and "d" < 10, 3, "b3")
"b3" = i ...

以前的版本不清楚,2022可以套很多层的

网友:
和EXCEL表格的if用法相同,可以嵌套很多层,我曾用SW016的if把不同节距的链轮给画成一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