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皮带的线速度

楼主(2022-03-11):
大家看下这种混合皮带的线速度怎么计算呢? 是按同步带的线速度计算还是按平皮带的线速度计算或者同步带的速度再加上高度差速率

网友A:
同步带线速度是计算什么高度差吗,大哥好好翻翻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线速度是计算什么高度差吗,大哥好好翻翻书

我有点理解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按同步带轮圆算速度还是按同步带顶部到传动轴的轴心算速度  我一边按第二种

网友:
按节径算啊

网友:
你最高直接咨询同步带的销售商,或者查询同步带的选型资料,不同同步带最高线速度差距很大的,十几米每秒到四五十米每秒的都有,你这种组合式的应该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