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爪卡盘

楼主(2022-03-11):
请问有没有中间自带顶出机构的三爪卡盘呀,要怎么找,或者设计

网友A:
用中空三爪卡盘,然后设计一个底座,利用弹簧自动顶出顶尖;加工的时候靠尾顶把产品顶死在底座定位面上。这样的话,卡爪需要是浮动的,定位是靠双顶尖+定位座端面来定位的,卡爪只是起辅助夹持作用,避免车削时产品发生位移

网友B:
卡盘中间加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中空三爪卡盘,然后设计一个底座,利用弹簧自动顶出顶尖;加工的时候靠尾顶把产品顶死在底座定位面上。这 ...

我希望中间的伸缩能够控制,我这里是两个管件的对接焊接,中间伸缩是为了对接时的一个导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盘中间加弹簧

弹簧的话,伸缩好像不受控啊,我是希望能控制伸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希望中间的伸缩能够控制,我这里是两个管件的对接焊接,中间伸缩是为了对接时的一个导向作用

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有偏差啊,我觉得你这种工况,管件的送料由独立于卡盘之外的送料机构去控制更好。类似于走心机的上料

网友C:
中间加一顶出轴,连接三个夹爪利用杠杆原理就可以做出来了。底部上个气缸,在上前伸限位螺丝就可以做调节了。

网友D:
主轴上装一只回转油缸顶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上装一只回转油缸顶出

没做过类似的,请问哪里可以找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加一顶出轴,连接三个夹爪利用杠杆原理就可以做出来了。底部上个气缸,在上前伸限位螺丝就可以做调节了 ...

这样顶出轴是不是就与三个卡爪联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顶出轴是不是就与三个卡爪联动了,

是的不联动就实现不了效果。

网友:
车床液压卡盘加紧机构,自动送料机构可以实现类似动作

网友E:
中间增加一个气缸,不就能实现自动顶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增加一个气缸,不就能实现自动顶出了吗?

我是想看看有没有现成的采购,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看看有没有现成的采购,这样比较方便

如果工件大批量的话,可以找专业的卡盘制造商咨询。
比如SMW, Forkard, 还有日韩和台湾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