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设计一个简单的齿轮泵已知排量为5ml/r,该如何选择电机

楼主(2022-03-11):
如题

网友A:
已知条件过“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条件过“多”了

emmm,导师只给了这个参数,要求其他参数自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m,导师只给了这个参数,要求其他参数自定

那这属于开放性设计了,可以参考计量泵FA-15的参数,压力0.6MPa,转速910r/min,功率0.5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属于开放性设计了,可以参考计量泵FA-15的参数,压力0.6MPa,转速910r/min,功率0.55kW

谢谢指导感谢

网友:
要是有个负载就好了,比如说想举起多大的重物,

网友:
还要确定工作压力,流量。

网友:
这种可供自己的选择余量太多了,反而不好做

网友:
那就自己定一些参数
油压:3bar
流量:12L/min
电机转速:2400r/min
排量:5ml/r
电机电压:12V
计算出水功率:60W
预估油泵总效率:35%
计算出电机输入功率:171.4W
预估电机效率:80%
计算出电机输出功率:137.1W
还好导师让你只是做电机设计,要是做油泵+电机设计这课题就大了有了转速和功率,电压,按此设计电机,应该可以,这些参数可以调整
兄弟,我也是刚入门,如有错误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