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结构螺纹孔问题

楼主(2022-03-11):
M8的内螺纹开在3毫米的板上,是不是强度不好?用拉铆螺母比较好吧?
另外,M10的内螺纹开在厚6的板上,连接强度够用吗?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标准?壁厚小于多少用拉铆螺母?拉铆螺母的种类和尺寸有标准吗?机械设计手册怎么没有这方面内容?

网友:
M6 开在3毫米的板上没有问题,M8稍大了点,要用免强也能用;

M10在在厚6的板上没有问题

网友A:
可以开螺纹,后面可以并个螺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螺纹,后面可以并个螺母呀

方管里面,不容易搞

网友B:
热熔钻头了解一下

网友:
不是有拉卯螺钉么?

网友:
一般至少3个牙才行,而且不用在受力大的地方

网友:
拉铆螺母比较好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11 21:10拉铆螺母比较好
但是方管上做很多拉卯螺母,怎么出图快?装配体?本来考虑一根方管一个零件

楼主:
|SUNZX1982发表于 03-11 14:46

谢谢大神

网友C:
常规1.5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1.5倍推荐

螺纹连接长度为螺纹公称直径的1.5倍?
这个包括内螺纹孔的倒角吗?薄壁的去掉倒角的长度估计更小了,只能用拉铆螺母了吧?

网友D:
这种还是拉铆螺母比较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还是拉铆螺母比较好用了!

是的,谢谢

楼主:
大神,这几个标准pdf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几个标准pdf能不能分享一下?

搜索-标准库 (bzko.com)
http://www.bzko.com/search.aspx?searchtype=0&Keyword=17880

自己下载吧~

楼主(2022-04-20):
引用 网友B:
热熔钻头了解一下

这方面有什么资料学习一下吗?

楼主:
我看了这几个标准里面M10/M12的居然都是细牙螺纹,能不能买到粗牙螺纹的?
为什么不用粗牙螺纹呢?

网友:
学习了  拉铆螺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这几个标准里面M10/M12的居然都是细牙螺纹,能不能买到粗牙螺纹的?
为什么不用粗牙螺纹呢?

国标这么规定,肯定是有道理的。
螺距越大,牙高越大,壁厚也就要越厚。
然后就拉不动了,或者容易拉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标这么规定,肯定是有道理的。
螺距越大,牙高越大,壁厚也就要越厚。
然后就拉不动了,或者容易拉裂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已经把螺栓改为细牙了,螺钉没有找到细牙的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