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站,为什么离市区那么远

楼主(2022-03-11):
如果将中国大大小小的客运火车站点按离城区的距离分组,你就会发现:有 61.2% 的普通火车站都分布在地区中心的 5 公里车程范围内,而高铁站的这一比例只有 29.8%。

更多通高铁的火车站,都被建设在了离地区中心 5 到 10 公里车程的地方。

为什么高铁站不设置在市中心?因为那样做成本太高了。

中国的高铁,以运行平稳和速度快出名。而在高速行驶下,为了避免惯性导致的外侧翻车风险,轨道不能转得太急。350 km/h 的速度下,最小曲线半径正常情况下应当达到 7000 米 。

也就是说,高铁轨道想拐弯,需要保证拐角能夹住一个差不多北京三环大小的圆。对于建筑物密集的市区来说,在不大拆的情况下,满足这个条件并不容易,所以很多新高铁站只能往郊区退。

网友A:
分析问题太肤浅了!
你看那些离得远的高铁站,几乎都是因为两地扯皮互相争线路,上面为兼顾,才放在两不挨的位置,才离某个市区很远。
相反很多线路为了兼顾两地,不是拉直,而是拉弯了,
你看那些新修的京九高铁、沿江高铁等都是这样的情况,一点也不直。。。

网友(点评):
要致富,先修路,高铁站建在哪里,那里经济就起飞

网友(点评):
经济起不起飞不知道(高铁有的时候把人才都拉走了哈哈),交通地位甚至城市地位一般要提升一点。。。

网友:
为了高铁而高铁

网友(点评):
现在真的是为了高铁而高铁,我们县总共40万人都要建个高铁站,离我们100公里就有一个了,我们县也要建,虽然不过建好了,真的香

网友(点评):
怕是要后悔了,有个狗屁高铁,绿皮车没了。高铁又贵,大把人的时间远没那么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问题太肤浅了!
你看那些离得远的高铁站,几乎都是因为两地扯皮互相争线路,上面为兼顾,才放在两不挨 ...

除了平衡不同区位到高铁站的距离之外,迫使乘客打出租车也是政府乐见的吧,出租车公司和政府之间关系密切。

网友:
地铁一响,黄金万量!一般都是先有地铁,再由往两段发展经济!

网友(2022-07-10):
北京的高铁站是比较南站,在北京的南三环,是比较近的。但是东北来的京沈高铁进京就大飞周折。以北京这样的大站来说,每一列火车都要停,早减速了,不可能需要7000米的大圈;北京去往东北的高铁站去北京南站拆迁太复杂,就打算把老的北京火车站改成高铁站,可当地居民不同意,说扰民;最后改在一个是市郊铁路的小站星火站,改名为北京朝阳站,一条线上还有一个辽宁朝阳站。这个北京朝阳站又远又偏僻,还没地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