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5kg,最大速度10m/s的机构

楼主(2022-03-11):
负载5kg,最大速度10m/s的机构,用同步带同步轮害怕电机惯量不够,速度太快害怕同步带拉断。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

网友:
起步刹车慢点就好了,怕啥

网友:
10m/s啊,用齿轮啊,链条也行……再加两个轮子,车把,可以做个电动车

网友:
你犯了个本质性错误,不是速度快了拉力大,是加速度大了拉力大。你连加速时间都没有,就担心这儿担心那儿。“看,天为何不坠?”

网友:
什么设备啊,一秒居然要跑10米这么快。你的行程是多大的?需要测算一下加速度的。如果你行程很短,那加速度会超大。

网友:
直线电机

网友:
上面的说的对,需要看加速度的,如果你是大加速的运行,需要考虑的是你的电机能不能带动起来,而不是皮带会不会断

网友A:
直线电机也做不到的 这个速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也做不到的 这个速度太高了

网友:
看加速时间,对就是加速度的事。这个只在启动和刹车有影响,匀速阶段负载惯量没影响。这点负载同步带断不了的。